Proteus和AVR Studio联调仿真

楼主(2010-06-19):
用Proteus仿真很方便,把元件连好后就可以看仿真结果了,里面可以随意加虚拟仪器非常方便,里面还有SPI和I2C调试器,甚至RS232也可以连到PC上的串口调试软件上,非常方便。Proteus可以和Keil 51/ARM联调仿真,当执行程序时,非常好调试。

    最近正在用ATMEL的AVR系列,做了一些尝试,发现Proteus和AVR Studio联调仿真更容易实现。
    首先要安装WinAVR、AVR Studio和Proteus。AVR Studio里面有仿真,而且有多个平台,AVR simulator/JTAGICE等,但是AVR Studio内带的AVR simulator非常不好用,但如果你装了Proteus,那就还会出现一个Proteus的仿真平台叫Proteus VSM viewer,用这个就可以把两个软件结合在一起使用,非常直观的调试了,同时也可以通过AVR Studio查看相关变量。
     一图顶千字。让我们看看怎样实现Proteus和AVR Studio联调仿真吧。

网友:
请问楼主,需要插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需要插件吗?
不需要。只要安装AVR Studio和Proteus。WinAVR装不装无所谓,只是一个C编译器,另外和AVR Studio结合的很好,你也可以装其他C编译器,在AVR Studio中调用。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装IAR AVR,ICC AVR等。

网友:
以前用过,不错的!

网友(2010-12-01):


网友(2011-04-17):
请问楼主,你的Proteus和AVR Studio是什么版本的为啥我的AVR Studio就没有出现Proteus VSM viewer

网友:
找不到Proteus VSM viewer ???

网友:
编译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需要插件吗?
不需要。只要安装AVR Studio和Proteus。WinAVR装不装无所谓,只是一个C编译器,另外和AVR Studio结合的很好,你也可以装其他C编译器,在AVR Studio中调用。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装IAR AVR,ICC AVR等。

能说一下怎样编译吗

网友(2011-06-21):
高手啊!!多谢!!!

网友(2011-10-06):
这个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挺爽的,学习啦,以后用!

网友(2011-11-14):
mark,很爽的方法,等画完电路图试一下。

网友(2011-12-23):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proteus和avr studio是什么版本的为啥我的avr studio就没有出现proteus vsm viewer

同问,我安装的avr studio也没有proteus vsm viewer

网友(2012-03-31):
楼主,第四幅图里“project”下的“configuration options”我找不到。还有,这联调后不能在studio中修改程序吗?

补充内容 (2012-4-2 08:41):
哦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