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题再次询问——硬盘被格式化,系统重装,硬盘现在只剩下C盘,其他空间未分配。怎样

楼主(2010-06-19):
如图:

——————————————————————————————————————————————————————————————————

前面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跟大家说声抱歉。由于不是自己误操作导致,而是其他原因。。。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样做的,现在的情况就如标题所说。
不知道之前的数据还有救吗?另外很多在桌面上的东西,由于重装系统了,估计是找不回来了吧?

楼主:
如果再重新分区的话。数据还能找回?

网友:
找做数据恢复的公司来做吧,估计一千元够了

网友:
挂个硬盘,或者把这个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用easyrecovery,注意不要对要恢复的分区执行写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其他机器上了,并且对未分配的硬盘定义了E盘,但是没有格式化。现在试试easyrecovery

网友:
千万别分区,或者再次格式化了,,easyrecovery有多种回复方式,多试一下

网友:
也可以不摘硬盘的(如果你有U盘、MP3之类的话)
晨枫工作室下载一个维护工具,按步骤装到U盘里,把电脑开机选项设置成U盘开机,维护工具的WinPE里面自带了几种主流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不摘硬盘的(如果你有u盘、mp3之类的话)
去下载一个维护工具,按步骤装到u盘里,把电脑开机选项设置成u盘开机,维护工具的winpe里面自带了几种主流数据恢复软件。

找到的东西放哪里?原来的分区是不能再动了的回复【4楼】NUAA_hp 双肩包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其他机器上了,并且对未分配的硬盘定义了e盘,但是没有格式化。现在试试easyrecovery

为分配的硬盘貌似只有重新格式化才能分配盘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配盘符后,没有格式化。但是easyrecovery显示如图:

现在搜索不到,是否要再次格式化进行扫描?

网友:
试试其他恢复,比如删除恢复或者格式化恢复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

有个工具可以恢复磁盘分区表,具体的现在想不起来了,要明天去实验室的电脑上看下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装linux系统,导致系统原来的所有分区都没有,可以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删除恢复和格式化恢复都不能显示未被格式化的分区,现在正试Raw恢复。

回复 网友C:

没有解决,在尝试其他方法。谢谢了。

网友:
用DOS版的DISKMAN ,一般XP克隆光盘里都有,重建分区表,也许可以恢复

网友:
应该还有一种方法,因为只有两个分区,可以用WINHEX打开来看下,然后通过手工算出数据,再将数据填回去,就是些盘符和长度,容量,起始地址,结束地址等的数据。

百度下:“磁盘未被格式化 想现在格式化吗”

网友:
“用DOS版的DISKMAN ,一般XP克隆光盘里都有,重建分区表,也许可以恢复”

----》或者用DISKMAN将D盘删除了,然后再新建扩展分区,因为D盘是扩展分区,所以选择默认的容量,(注意FAT32还是NTFS格式),完成之后,保存,不要格式化,回WINDOWS下打开看下是否OK。

最好用一个一样问题的硬盘按这样的方法试下,再搞你的硬盘。

我觉得原理是通的!

网友:
试试DiskGen吧。以前有人用ghost恢复系统,把Partition From Image选成了Disk From Image,结果全盘被分成了一个区。然后用Diskgen的重建分区表功能还能把之前的分区恢复出来,并且其他分区的文件基本都在。可以试试。

网友:
还是用12楼提供的diskman,现在叫DiskGenius,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扫描要恢复的硬盘的分区表,找到以前的分区,保存后就好了,我帮别人成功恢复过好多次,用时不到十分钟。

网友:
我用的是易我分区医生,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