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的实时存储问题

楼主(2010-06-19):
目前AD速度已经可以买到高达1Gsps的芯片(当然位数不是很高8bit的),如果要实现实时数据采集的话,数据存储速度一定要高于AD的采集速度,像这种高达1G的数据流该如何存储呢,DDR2的最高时钟也只是677M吧,还有就是这是ddr的标称速度,但是受限于pcb板的布线,做出来的电路好像高于100M就会出现毛刺,高速数据流在存储的时候就有错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没做过,不过如果有钱,我装备8个FPGA,AD采样依次送8个FPGA,每个按125M速度进FIFO再转SD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8个fifo放在一个fpga中不行么,8个也太浪费了,而且怎么放在一个板子上啊,空间忒大了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8个fifo放在一个fpga中不行么,8个也太浪费了,而且怎么放在一个板子上啊,空间忒大了点吧

一个FIFO速度跟不上

网友:
差分高速收发器(LVDS、LVPECL等)
宽位并行缓冲(64bit,还不够就128bit)
高速布线要严格控制阻抗
如果误码太高就用格雷码,再不行就上ECC

网友:
扩展存储器位宽就能满足速度要求了,出现毛刺是因为信号完整性没有做好

网友:
1Gsps的AD貌似禁运哦~~
楼主的电路听起来挺高端的。用在什么地方,需要怎么高的采样率

网友:
要想做怎么快的速度,拓宽位宽应该是比较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于8bit的好像目前只能买到100M左右,8bit的1G应该可以买到的,示波器上面的不是应该越快越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拓展位宽确实是一种方法

网友:
DDR2 最高有800的,淘宝上能找到1G双通道的AD:AT84AD001,报价是650,没问是否有货.AT原来不单CPU做得好,高速AD也是很牛的.

网友:
很简单,扩展位宽,8位进,128位存,然后分别写到N个存储片子里就行了,一路转多路么,1G的片子不禁运,我们连2.5Gbps ,12
bit的都搞得到,雷达上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简单,扩展位宽,8位进,128位存,然后分别写到n个存储片子里就行了,一路转多路么,1g的片子不禁运,我们连2.5gbps ,12
bit的都搞得到,雷达上用

这个太猛了。。。。。。。。

网友:
1G现在不禁运?我2004年做论文的时候,这种片子很难买!
高速ad一般是用在军工上,象示波器,它的ad是专用的,不会出售,泰克、agilent的高速AD,已经到20G往上了。
atmel的高速AD产品线已经卖了,ns公司做的应该是通用AD里面最高速的。
扩展位宽,想法比较容易,实现较难。AD数据一般都送到FPGA里面进行处理,关键是物理接口要做的稳定可靠

网友:
DPO数字荧光技术

网友:
时间换空间,空间换时间。

网友:
1g的8bit,每秒不就是1gbyte的数据么?一片ddr 400的内存芯片,带宽就是每秒800mbyte,装两片就很宽松了不是吗?这事很难做嘛?

网友:
时序蛮难调的,相当不好调

网友:
ddr  需要很多时序才能完成。 1g的ad是一个时钟一个啊。数据量是很恐怖的。原来有高人能搞到2.5g的ad啊。以前参加那个厂商的发布会。说这个是禁运的。

网友:
1G的必须用时钟芯片了,即使jitter做到很小,如何来减小时钟skew的影响?
1G也就是周期在1ns,PCB走线的时间如何考虑在内,如何来衡量是否满足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FPGA能否稳定工作在1GHz?请指教

网友:
1g要差分了。fpga的高速io口到几g没问题,当然不是所有。

网友:
fpga的IO到几G没有问题,但那是serdes,可以从单路的几G信号中提取时钟和数据,AD的数据是并行,且有同步时钟,类似于DDR内存,每个数据要和时钟有严格的时序约束。
     fpga工作在1G几乎不可能,一般的处理是在IO口部分将高速数据转变为低速、多位宽的数据,然后再进行处理。
     谁能容易买到1G以上的芯片?太强大了,我以前买1G的芯片都托了好多朋友,花了高价买回来

网友:
你个人就能买到1G的,楼上才真是强大……

网友(2010-08-29):
现在的高速ad大部分都是几个合起来的,比如ns的500M双通道的ad,每个ad可以分成两个250M的,两个通道合一起可达到1.6g,这样的话用ddr2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膜拜楼上各位

网友:
500M以上的就禁运了 不过买是能买到的 比如通过代理走流程 个人的话可能只有在市场找找了 我们就有代理E2V

网友:
通俗讲,就是降速处理。

网友:
8位的1G时钟,32位就是250MHz了,在FPGA内部布线,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E(2011-04-07):
回复 网友F:
     fpga的io到几g没有问题,但那是serdes,可以从单路的几g信号中提取时钟和数据,ad的数据是并行,且有同步时钟,类似于ddr内存,每个数据要和时钟有严格的时序约束。
     fpga工作在1g几乎不可能,一般的处理是在io口部分将高速数据转变为低速、多位宽的数据,然后再进行处理。
     谁能容易买到1g以上的芯片?太强大了,我以前买1g的芯片都托了好多朋友,花了高价买回来
现在用高速A/D 可以没那么麻烦了,正常8-10 周都可以到货.NS 的方案:

ADC12D1800CIUT,  3.6G/12bit
ADC12D1600CIUT,  3.2G/12bit
ADC12D1000CIUT,  2G/12bit
ADC10D1500CIUT,  3G/10bit
ADC10D1000CIUT,  2G/10bit
ADC083000CIYB,  3G/8bit
ADC08B3000CIYB, 3G/8bit
ADC08D1500CIYB, 1.5G/8bit

网友(2011-09-01):
大家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2012-05-09):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fpga的io到几g没有问题,但那是serdes,可以从单路的几g信号中提取时钟和数据 ...

你好,你在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6600
说的高速ad购买,能介绍下吗?

网友(2012-09-24):
接口跑DDR2-1000接ADC,内核跑250MHz,DDR用DDR2-1000足够,32位片子带宽高达4GB/s,还缺这点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