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来说,PCB的固定,还得靠双面胶

楼主(2010-06-20):
说的是我今晚的结果
    本来想不用双面胶,用压板压住,这样取下板子会比较容易些,不像胶带粘接那样,揭起来的时候,板子多少会有些变形而不平,尤其是比较薄的板子。
    用压板压,可能手里压板数量比较少,先是压住垫板四角,用铣刀铣平面出来,然后松开两个压板的螺丝,把PCB压住。松开螺丝后,垫板就会有一点点翘起,压紧PCB同时压住垫板后,PCB中间会鼓起来。没有更多压板,没试过不动压垫板的压板,直接增加两个压板压PCB,这样底部垫板的基准就不会变动了,可能会压得更平些。
    雕刻PCB真是一点点不平都不行啊,只要压得平,雕刻效果还是很容易保证的。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在用的垫板厚度比较薄,才5mm,可能厚些的板子会比较坚挺些,铣出来的平面保持性更好些。板子薄,就容易变形,压板松开再压紧,这个过程中压的位置的应力多少会有些变化,薄板就容易出现不平,虽然很轻微,但对铜箔那一丁点厚度来说也不可忽视了。

楼主:
拜读过那个帖子,不过手头没那么好的夹具,也没那么平整的底板,现有的底板铣平后,立马用工业双面胶粘贴,效果还可以

网友:
坚决不用双面胶...用压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买PCB一定要买平的.弯曲的不要就可了.铣平面后即可.平面可以用电木.效果不错

楼主:
垫板的材质我觉得确实比较重要
    眼下手头没好材料,找了片铝塑板边角料临时代用。之前是用一块厚度25mm的尼龙板,太厚了,小雕刻机Z轴行程本来就小,减去20几mm,几乎没空间了,换刀都困难。
    但铝塑板太薄,也太容易变形,压板压两边中间也会鼓起,这样造成PCB跟着变形。如果压板压住不动,另外增加压板,就不会变形,只是眼下手头没足够的压板。如果可以多两块压板,四面压住,效果肯定好很多。
    DIY就是这样,不是不知道有好方法,不是不知道有好材料,买不到或者用不起就等于没有

网友:
雕刻机PCB、双色板固定方案的探讨与研究  ,又发现一好东西。

楼主:
没好材料,昨晚从淘宝临时买了2片7mm厚的有机玻璃片,后天到手试试先

楼主:
其实,我也很不喜欢双面胶。所以,昨天雕刻一片板子时,就开始尝试不用双面胶的方法。折腾大半天直到半夜,最终还是用回双面胶才雕刻得像样。所以,暂时来说,固定PCB,还得靠双面胶。
   更好的垫板、压板、固定器械,莫大替我们都想到了,雕刻一片好板子,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所以,目前来说,在还不能买到更好的材料前,只能先这样了... ...

楼主:
是啊,莫大的压板做得太工整了。昨天我是用扁铁,在砂轮机上磨个缺口,然后上台钳掰断,再用手电钻钻孔,压板另一侧也没工整的垫料,找了个螺母垫起来。不平的压板,实际螺丝拧紧后,可能只有一角有压力,压力不均匀,就会造成一定的应力,板子就不容易压平,特别是薄板。
   还得折腾啊,继续摸索DIY的土办法,感觉效果可以的时候再上图:)模型论坛上有些DIY的帖子,有人把铣床改成磨床,装上磨轮加工铁料,准备试试...

楼主:
今天继续玩雕刻
   本着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原则,先铣平垫板
   趁机器在干活的间隙,仔细观察了一下手上这个山寨雕刻机的平台,这样的雕刻机的平台都是用铝型材做的,也就是若干根铝型材条拼起来的,这样的坏处就是表面不平,尤其是压板的锁紧螺丝锁紧后,就会有向上拔的力量,我这个jj的两条铝型材的边缘,已经可以肉眼看出比周边的略高出一点了。
   所以,不用整体铝块加工的平面是没法保证水平的。
   而且,即便这次铣平面铣平了,随着加工、震动,很快又会出现新的不平。
   真不知道这个jj能否坚持到阿莫jj正式发布啊,像我这样折腾法,肯定小命不长,哈哈

网友:
我用真空吸盘

网友:
现在到处能看到原创,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坚决不用双面胶...用压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买pcb一定要买平的.弯曲的不要就可了.铣平面后即可.平面可以用电木.效果不错
你有实际操作经验吗?

另:工业双面胶你用过吗?

用过。的确很好撕。不过还是不喜欢,双面胶是有一定弹性的,我是坚决反对在PCB和垫板之间用双面胶的,白话说的,多个香炉多个鬼,误差总会更大,平台铣平后误差其实也还有。只是很小了。而且有双面胶的话,切割PCB会粘刀的。搞不好就断刀。

用电木是不错的方法。卖PVC板材的地方都有卖的,大概20-30一公斤,这个是我这里的价,我现在用的是10MM的。这东西密度很高,铣平面最好用了。而且变形小,还防水,防油,呵呵

网友:
顺便说一下。买几个螺丝,把电木固定在雕刻机平台上,然后预流电木板上的几个孔,用于安装夹具即可。我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已经买了有机玻璃板了,还没到,下次记得看看电木板
我觉得垫板的材料最好是在铣平面过程中不容易粘刀的,不容易变形的,比较稳定的材料,有机玻璃可能会比较容易粘刀吧,我也不太懂,早知道还有电木,就在淘宝上搜电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