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 led driver一般应该测试那些技术指标呢!

楼主(2010-06-20):
有做电源的朋友吗?

现在LED DRIVER 市场很火爆,基本做电源的厂家都在开始做这个了,市场非常混乱!

请问LED DRIVER 该测试那些技术参数呢?

网友:
市场很火爆,说明竞争很激烈,已经在打价格战了.
利润就开始萎缩了.

楼主:
就现在的利润还是不错的,一般1-3W的价格在15块左右,4-7W的价格在20块左右,插墙式的,带外壳和01插头,不带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在电源方面比较有研究,请问像这种恒流的开关电源,一般如何测试,测试那些参数呢!

目前我们供应商中基本上都是用美国PI,美国IWATT的方案!

网友:
具体规则目前还没有出来  电气性能  元器件应力   环境测试   温升  等

网友:
本人正在搞这个,也想知道到底有哪些指标,

网友:
也想知道LED电源到底有哪些指标呢!

网友:
LED都是恒流的,指标有输出电流,最大输出电压,效率,热降额,基本功能测试应包括输出开路保护,短路保护,输入低电压关断,根据市场定位和使用环境有输入瞬态抑制,EMI/EMC认证,极性保护,过温保护,MTBF,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