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L2440的DNW没有启动画面了。

楼主(2010-06-20):
我的FL2440的DNW没有启动画面了。
可是串口和USB都是显示的连接好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也就是我的BOOT不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底是没有启动画面还是不能正常启动,启动画面是在[pic]那个分区的,有没有不影响启动,
dnw串口有没有输出调试信息啊。
如果是bootloader坏的了话,就要用h-jtag重新烧写了

楼主:
dnw串口有没有输出调试信息。
像原来在开发板上电后,会在DNW串口中出现BOOT菜单。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bootloader重新烧写,然后重新掉电,再上电。
DNW也没有什么显示。
自己也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H-Jtag重新烧写也不管用?

网友:
???串口线有没有问题?

这个....

楼主:
还是不行啊。BOOTLOADER 不启动了。串口和USB都显示连接正常。
开发板所配的触摸屏也可以显示。重新重新烧写BOOTLOADER也不行。
真不知是怎么加速,急死我了。。。。。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找原厂解决一下,这个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2010-09-01):
不知道,一直用DNW+串口

网友:
建议直接联系飞凌的技术支持。服务很专业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了两个DNW?只能开一个撒。同时打开两个就不行了,呵呵我用的就是FL2440,以前遇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DNW开了两个吧?或是重新烧写下BOOT

网友:
关注中,正打算买FL2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