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驱动与保护电平的请教

楼主(2010-06-20):
小弟新来!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下大家!希望大家能踊跃指教

   小弟有点迷惑!到底什么样的电平波形对MOS驱动最有力矩形波的还是??
如果假如给MOS加一个驱动电平 假设加电平的时间是0S  是不是会对MOS管产生影响啊?

如果给mos管G极 加的电压是一个程线性上身的过程会有什么影响呢?
G极电压程什么样的波形对MOS管好呢!请赐教!

另外如果我用那种轻触的按钮来控制G极电压的添加会对MOS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是不是应该添加隔离电路呀?

楼主:
大家都来指教下呀 小弟焦急呀呵呵

网友:
中文都没学好,还搞什么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来请教!有错别字难免!没必要冷嘲热讽吧?如果您不愿意指教  可以笑笑走开!

网友:
楼主的错字实在是太多了点。。

你想知道的是缓慢上升的栅极电压对漏极电流的影响吧?
如果只是做开关用,那么上升时间越短越好,否则的话,MOSFET会在线性区经过教长的时间,随着电压逐渐上升,漏源之间的电阻也逐渐减小。
如果做放大,使用这个线性区间,则要给它个正确的偏置。

栅极是很薄的,过高的电压会导致栅源击穿,所以一般都要限制这个电压,作为保护,则是增加个10多伏的稳压管。

你最后说的“那种轻触的按钮来控制G极电压的添加会对MOS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太明白,注意栅极电压别超了。

网友:
我记得我做cmos反相器仿真的时候,哪怕输入的是标准正弦波,它也会输出很陡的方波出来……
好像一过它的那个分界点,它就急速上升或者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机械按钮来控制MOS的 G级   因为机械按钮都存在抖动嘛···这个抖动会对MOS的开通与关闭存在什么影响····?

如何消除这些按钮的抖动 ,减小其对MOS开通的影响····

网友:
哦,这个是开关的机械弹跳。对MOSFET的低速开、关倒是没啥影响。但对后面的设备就难说了。

最简单的电路是用电阻电容构成,复杂一点的可以用RS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看具体情况了

你搜索 Switch Debouncing circuit 或者 bounce eliminating circuit 能找到很多电路。。

哦,忘记说了,是 images.google.com 谷歌的图片搜索。百度的就不用指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花生哥··呵呵···谢谢 我尝试一下  做一些按钮 呵呵  有没有好的按键推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

网友:
用触发的形式应该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