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万能的坛: 最近要刻小的DVD光盘, 发现论坛介绍的方法,都不行,碰到好多细节的问题。

楼主(2010-06-20):
描述: 转换软件用的是黄金搭档= WinAVI Video Converter V8.0 Final 汉化增强注册版+HelixSDK--REAL解码插件包, 结果还是有部分AVI无法转, 最要命的是 转换的全部没声音;惨啊;
    用论坛里的Total Video Converter, 转换是VCD MEG, DVD MEG格式, 结果电脑能看,但刻录软件根本六亲不认, 晕啊;

    刻录用的有,Nero8.1.1.4落雪梨花绿色单文件版
          ONES
          Nerovision Express 2 SE
        都用过了, 只成功刻录了一个没有声音的VOB文件; (注明: 刻录都勾选了--启用所有支持的刻录机格式)

大家看看, 是哪里实用不当:

第二张图片, 只能选VOB格式的文件, 其他照片, VCD文件 , 根本选不种, 如何做到---- 小DVD光盘来可 VCD格式呢?

网友:
可能是你电脑里面播放软件的问题,你拿张正常的光盘在电脑里面播放试一下,或者拿到DVD机里面播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电脑里面播放软件的问题,你拿张正常的光盘在电脑里面播放试一下,或者拿到dvd机里面播放。

当时买MIN-DVD时, 带一张小DVD盘,  播放是正常的, 有图像有声音;

网友:
做DVD的转码可以用TMPGEnc或mediacoder(这个配置参数比较考验人的能力)

楼主:
那张没有声音的 小DVD光盘, 在MIN-DVD的机器里播放 有图没声音;
                在家里普通DVD的机器里播放 有图没声音;
                最后, 发现在PC的硬盘里, 哪个VOB文件, 本来就没有声音;-- 那应该是转换问题了?

网友:
用格式工厂转换成MPG2再用nero刻录成DVD就可以了
Format Factory

网友:
没有声音与音频的码率有关 你设成32 或者64 或者128试试 应该没问题 先看源文件有声音没 确定了再调设置 或者重新装下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