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驱动PUL,DIR,ENA有蜂鸣的问题

楼主(2010-06-20):
普通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信号有,PUL+,PUL-;DIR+,DIR-;ENA+,ENA-;

我只使用了PUL和DIR;ENA没有使用。

脚踏开关按下,发出固定频率的PUL脉冲。脚踏开关松开,PUL脉冲停止。

电机驱动正常,唯一的问题是在脚踏开关松开,脉冲停止的时候,发现电机偶尔会有蜂鸣声。

而再轻微快速按下,释放脚踏开关,蜂鸣声就没有了。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额现象?是否应该使用ENA来进行关闭呢?

网友:
试试用屏蔽线连接,问题解决了,记得来这里告诉大家一下。

楼主:
没解决呢

网友:
停止发脉冲的时候,步进脉冲的信号固定置1或0 试试

楼主(2010-08-12):
楼上兄弟说的我也测试过了。

因为光耦驱动,所以我的想法是使光耦关断。

测试之后效果不佳,还有蜂鸣,很是纳闷。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控制EN信号

使能->转动->失能,失能时步进电机线圈没有电流,肯定不会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6楼朋友,可能真的就是ENA未投入使用的原因。我测试下。

如果能行,就需要改版了。

2个步进电机,需要6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