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ADS9.1安装图文教程

楼主(2010-06-20):
RT, 9.0安装N遍不行,下9.1版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46107&bbs_page_no=3&bbs_id=9999
安装好几遍也不行,彻底崩溃了

网友:
有些系统安装时候要手动设置环境变量,有些则不用,如果不懂环境变量的话会很痛苦。
安装PADS时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安装Cadence是一件更痛苦的事情,
同时安装PADS和Cadence直接跳楼。

楼主:
cadence安装好了,感觉比PADS容易装
哪个大哥装平PADS过来帮帮忙啊

网友:
我的本本安装9.0也不行,郁闷,反复安装几次都不行,出现如下画面,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刚装好了2007,没遇到楼主的问题,有时候可能跟电脑系统的版本和配置有关系

网友:
装2007吧,很好用的

网友(2010-10-08):
回复 网友A:

能和我说一下2007的安装步骤吗?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装2007好多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能用,双击图标就显示:

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谢谢了!

网友:
本论坛有9.0绿色版,很容易安装使用。搜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载了pads9.0绿色免安装版。还是这样显示!怎么办?急死人了!我的电脑装过好多次pads了,每次都是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难道要重装系统?真的不想重装啊!!!!!

网友:
我装过9.0,9.1,9.2都可以,没有什么问题。
注意两点:
1.生成license.dat。
2.用破_解用的Mgls.dll文件替换所有安装后MentorGraphics目录中的这个文件,共有5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下载了pads9.0绿色免安装版。还是这样显示!怎么办?急死人了!我的电脑装过好多次pads了,每次都是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难道要重装系统?真的不想重装啊!!!!!

我在好几台电脑上都装过本论坛下载的9.0绿色版,
看来是你的系统有什么问题吧。
我用的是xp sp2 或者sp3
你什么系统?是否也是精简版或者某设置不对?

网友:
很简单的。公司的电脑好几台我都装过,都OK,没有问题。 PADS9。0,XP操作系统
简单说一下:
1:点makelic.bat,先生成LICENSE文件;
2:安装软件时,会有提示LICENSE的路径,找到第1步刚生成的license文件,继续
3:一路NEXT,直到装完;
4:关键的一步:如果你装在C盘就直接双击压缩文件中的FIXMGLS.BAT,若安装在D盘,则双击 FIXMGLS-D盘.BAT,
稍等一会儿,直到提示框消失为止。
5:好了,可以打开桌面应用程序试下了
6:如果不OK,先重启一下试下,否则看下环境变量有没有指向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安装好了

谢谢你,szkalwa!

网友(2010-11-25):
回复 网友E:
安装好了 Too

谢谢你,szkalwa!

网友(2011-06-14):
装不上!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简单的。公司的电脑好几台我都装过,都ok,没有问题。 pads9。0,xp操作系统
简单说一下:
1:点makelic.bat,先生成license文件;
2:安装软件时,会有提示license的路径,找到第1步刚生成的license文件,继续
3:一路next,直到装完;
4:关键的一步:如果你装在c盘就直接双击压缩文件中的fixmgls.bat,若安装在d盘,则双击 fixmgls-d盘.bat,
稍等一会儿,直到提示框消失为止。
5:好了,可以打开桌面应用程序试下了
6:如果不ok,先重启一下试下,否则看下环境变量有没有指向license.

双击makelic.bat,只生成了一个LICENSE.TXT文件,没有license.dat啊,哪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