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627配置寄存器用SPI总线配置不起作用

楼主(2010-06-20):
用FPGA往Ad9627这个AD芯片的配置寄存器中通过SPI总线写数据,用示波器已经捕捉到波形,数据比对后也正确,但就是觉得没写进数据去,因为通过编程可以把它powerdown掉,但是看电流没有什么反应。再看datasheet发现,SPI总线上要求有上拉下拉电阻,但是以前我用过的一些芯片SPI总线也是没有用这些上拉下拉电阻的也能正常配置,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既然PDF上要求有那就必须有,可能是是AD9627需要的驱动力比较大——我猜的

这个这个   我要是说错了别砸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画图时没有看得这么仔细啊

网友:
飞条线试试呗~~~

网友(2011-07-22):
回复 楼主:

我最近在弄一个A/D采样电流,有点不懂,可以请教一下你不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按照器件手册上推荐的设置来设计。时序最好还是再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