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了个花牌3S锂电,号称什么实验室评测的,超低内阻,用了不到十次,就涨鼓得很厉害,

楼主(2010-06-21):
在飞客买的,绝对没有过充过放,质量太差了,还号称内阻7.6毫欧,装模作样的带有一张评测照片,还有序列号,现在涨鼓鼓的,都不知还敢不敢用。

网友:
先联系卖家换货。

鼓气还可以使用,没有安全问题。

网友:
看来是寨货。另外讨论电池之类还是手电论坛热闹,那里有很多人热衷于各种电池的测试,这里几乎没有的。

网友:
标贴设计的这么山寨啊

网友:
国人用的电池都不怎么样

网友:
楼主买的山寨货。。我也有经历!哈哈。。建议去正规厂商购买!一分钱一分货。。。。教你一个办法,看做工。一般好的电池,里面的PCB小板设计非常漂亮,反之山寨的那就垃圾了!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电池不是你手机里用的锂电 你查下动力锂电怎么用吧

楼主:
买的时间长了,网站号称三个月包换,我刚好超过一个月了,但使用的数次不多,而且是用过几次后放一边,过一段时间突然发现涨鼓起来的。

再用来飞,发现容量好象变化不大,但寿命肯定不会长的,还但心爆炸的危险。

买了几块电池,只好一块ACE没鼓的,其余的都有不同程度的鼓,以为这块最快,最严重。

各位TX有什么买动老力锂电的好店,好牌子介绍?

网友:
我在三军买的两个月了没鼓,不过只用了个把循环。

网友:
我买过很多寨厂的航模锂电,没楼主这么惨过。我猜可能是电芯年头久了,性能下降。更可能是楼主无意间过充或过放了,虽然楼主声称绝对没有。
不知道你何时发现电池鼓包的,是用完后还是充电后。如果你的平衡充电器不差的话,很难充坏。过放很容易鼓包,我用鼓的基本全是过放,楼主是以什么方式和标准判断该充电了?
鼓得不太厉害的话还能用,用平衡充慢慢冲,包会缩小,但不会消除。鼓得太厉害就别用了,一旦外皮破裂有可能会着火

我见过一次软包装的锂聚合物电池爆炸,用的不是平衡充电器,然后电池老化,个别电芯过充,发现的时候已经像焰火一样‘绽放’了,很猛烈,但不是彭的一声炸完,因为是软包装的。后来给锂电池充电一定用平衡充。

还有你用的电流多大,虽然标称2.2ah20c,也就是44A,实际在20c下最多工作一半的时间(1小时/20/2)电压就降很多了。

楼主:
我只是用来飞四轴,没电是根据四轴缺省报警电压,好象是9.4V,几块都一样用,四轴一低压报警就停飞换电池,ACE的一点事也没有,其也二块都有问题,充电都是用平衡充,充电电流一般是用1A.

用电电流一般是10A左右,峰值估计不会超过20A.肯定不会是过流的。

网友:
1楼说的是正途;其它几位不玩航模,不知道花牌在模型论坛的评价。还有,玩动力电池就不用去手电论坛了,他们怎么也用不到十几安
的。
我有3节花牌的,2个3S的飞翼龙(已经用了1年多了),1个2S的飞F3P。都没事。9.4V低了。ACE反倒是有人说烧的。一般是过防容易鼓。

网友:
9.4v太低了 单个电芯放电不要低于3.9v 不然有过放的危险。

网友:
顶楼上的。。建议3S的电池。。飞四轴的话建议设定使用10.2v。或者更高。电流过大在空中飞行,如果没有地面接收信息数据的话(你看不到实时的电压电流数据)。电池的电压一下到降到了极限,很危险!切记!!!

网友:
我在玩航模,花牌锂电池口碑还是不错的,锂聚合物电池本来就比较娇气,使用时一定要严格按照要求使用.我觉得很大可能是楼主用法不当.

单个电芯放电时电压不能低于3.7V,充电截止电压为4.2V,要使用专用的锂电平衡充电器来充电,这也是为什么好的一个充电器都买2-3千块.普通的充电器很可能会充坏电池.

要长期保存的话充电到3.8V,最好一个月能充放电一次.

还有,如果过放电导致大肚子,可以把电池用冰块或放入冰箱冻一下,可以恢复!单注意冷冻时要把电池密封,要不电池接口有可能结露导致短路

楼主:
顶楼上,我回头马上放冰箱冰一下试试

网友:
动力锂电单片3.7最低。我也用这个花牌,前前后后用了20块以上了,目前手里还有超过10块,只要不过放,没有鼓的。而且就算鼓了,只要别太大电流放电造成温度过高也没有问题。我一半用到3.8V左右,基本上能超过200个循环

楼主:
以3.7V为最低的话,3S的话不是低于11.1V就算没电了吗?会不会太快了?电池标称电压也才是11.1V,总不能低于标称电压就算没电了吧,这样算,2200mAH电池的话,估计飞不了五分钟,就低压了

BTW:那块ACE的2200mAH,我是同样使用条件的,低压值与这块花牌一样,飞了很多次了(同一个四轴),充放次数比花牌多多了,充电器也是同用一个平衡充充电,使用时间也比花牌长,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这与内部几组电池的内阻及容量一致性有关系。
如果电池一致性不好,试想:
9.4V保护
两组3.5V, 另外一组就只有2.4V了,不过放也不行啊。(从3.5V放到2V是瞬间的时间)

网友:
可以在淘宝花10元买一个电显(也可自己做一个)(万用表量也行),看看保护后每一节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单个电芯充饱电是4.2v的。

网友:
充饱电是4.2V, 但整个放电周期内3.7V-3.6V维持的时间最长,所以也不能是3.6V保护了,如果可以加个平衡放,在放电时能检测单个电芯的电量,任何一个电芯在3.2V或3.0V时就保护最为妥当。

记忆中好盈某个型号的电调是有平衡放功能的(叫法是平衡放,其实也就是检测电压为检测每一个单体的电压,而不是常规的检测总电压)

网友:
或者设置保护电压稍高一点,比如假定每个单体3.4V保护,则保护电压设为10.2V
即使一致性不好,3.6V 3.6V 3V 也不会造成电池过放,一般低于2.4V才会有损坏电池。

网友(2010-08-02):
电调不好也容易电池鼓。平时用3S锂电,飞下来空载在3.7V以上,单体。
电池存放时间超过一周,不要满电或空电存放。存放电压3.85。
ACE是比较好的电池牌子,价格也贵点。
有种叫力牌的也不错。这个东西都是手工产品,电池好坏看RP了。

网友:
我昨天也买了3P的花牌,回来看看。

网友:
怎么电子高手不搞一个测试仪检测电池容量 内阻 放电倍率 呵呵

网友:
花牌口碑不错的, 锂电池要长寿单片不要低于3.7,也就是空载测试11.1v。

没错,你没有听错事11.1v. 这个飞完下在测量的。为什么? 因为空载的时候11.1,你飞的时候可能就剩下10或者更低了。 你飞到9.4V,不大肚子才怪。。。。

当然,飞到11.1v就下来的确有难度, 这个要你自己找个平衡了。 要长寿就11.1, 估计200个循环没有问题。 我自己飞到10.5,也可以飞大约50个循环。 如果你要追求极限9.4,估计可以10个循环,呵呵。自己衡量吧

楼主:
近来改了飞到9.9V,这是MK的建议值,只是有块ACE的20C,2200mAH,比花牌的早买半年,用很久了,没一点鼓。。

网友:
我買過"飞客"的A123電池, "飞客"聲稱是新電池,結果買回來才知道是他自己重新包裝的舊電池. 無良

网友:
买了3块格氏的活动促销电池11.1v 2200mah 20c放电,明天可以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