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中eeprom的访问(如何将一个float型的数据存入eeprom)

楼主(2010-06-21):
我是单片机新手,在应用中使用ATmega128单片机,IAR编程环境,

  程序中需要使用eeprom存储数据

  如何将一个float型的数据存入eeprom

__EEPUT(,)好像只能将一个字节的数据存入,

  怎么能读出该float型数据并还原为原始数据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用IAR的库!自己写就行了吧!

网友:
float 型转 int 型,自己确定一个精度,然后转到 long int等,自定规则就可以存了。
读取一样的,按照自定的规则,读取多个字节然后还原就行了。

例如,精度 到0.1的浮点数 120.1 ,转为 1201 ,变成两个字节存入EEPROM,读取的时候除10 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数值了。

楼主:
谢谢2楼,我现在已经这样做了!

网友:
把folat当做2进制数直接存储到eeprom

网友:
直接定义:
__no_init  __eeprom  float eeprom_b1;

网友:
union
{
  float a;
  unsigned char b[4]; //根据实际修改
}c;
读 存 c.b[0]--c.b[3]
使用  c.a;

网友:
yeah. Using union is the best approach, if your compiler doesn't support eeprom qualifier.

网友(2012-04-10):
union
{
  float a;
  unsigned char b[4]; //根据实际修改
}c;
读 存 c.b[0]--c.b[3]
使用  c.a;
存f的时候:
c.a = f;
memorysave(addr0,  c.b[0]);
memorysave(addr1,  c.b[1]);
memorysave(addr2,  c.b[2]);
memorysave(addr3,  c.b[3]);

读f的时候:

c.b[0] = memoryget(addr0);
c.b[1] = memoryget(addr1);
c.b[2] = memoryget(addr2);
c.b[3] = memoryget(addr3);

f = c.a;

网友(2013-12-27):
受益了,谢谢。仔细想想还能在union中放struct

网友(2014-04-01):
经验不足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4-08-15):
引用 网友A:

牛逼   这个共用体的使用  真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