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LM3S8962-EK评估板,无法下载调试

楼主(2010-06-21):
今天使用TI提供的开发包里面的工程进行调试时,突然无法下载和调试,错误提示如下:
Mon Jun 21 10:23:31 2010: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mac
Mon Jun 21 10:23:33 2010: JTAG Speed is set to: 500 kHz
Mon Jun 21 10:23:33 2010: Warning: Identity check failed, target returned unknown AHB-AP IDCODE: 0x00000000
Mon Jun 21 10:23:33 2010: JTAG IDCODE      = 0x3BA00477
Mon Jun 21 10:23:33 2010: AHB-AP ID        = 0x00000000
Mon Jun 21 10:23:33 2010: AHB-AP ROM       = 0x00000000
Mon Jun 21 10:23:33 2010: ROM Component ID = 0x00000000
Mon Jun 21 10:23:33 2010: Device ID        = 0x00000000 ()
Mon Jun 21 10:23:39 2010: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Mon Jun 21 10:23:39 2010: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Mon Jun 21 10:23:39 2010: Turning off watchdog
Mon Jun 21 10:23:39 2010: 392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0.85 Kbytes/sec)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00, target byte: 0x96, byte in file: 0x00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01, target byte: 0x0E, byte in file: 0x20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02, target byte: 0x81, byte in file: 0x00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03, target byte: 0x7C, byte in file: 0x20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04, target byte: 0x96, byte in file: 0x79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05, target byte: 0x0E, byte in file: 0x01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06, target byte: 0x81, byte in file: 0x00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07, target byte: 0x7C, byte in file: 0x20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address 0x20000080 - 0x200001FF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0, target byte: 0x3F, byte in file: 0x00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1, target byte: 0x2A, byte in file: 0x20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2, target byte: 0xFB, byte in file: 0x70
Mon Jun 21 10:23:39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3, target byte: 0x03, byte in file: 0x47
Mon Jun 21 10:23:44 2010: Fatal error: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Session aborted!
Mon Jun 21 10:23:44 2010: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RAM8K.out
Mon Jun 21 10:23:44 2010: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8xx.flash

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
最后三个错误提示应该是关键吧:
Mon Jun 21 10:23:44 2010: Fatal error: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Session aborted!
Mon Jun 21 10:23:44 2010: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RAM8K.out
Mon Jun 21 10:23:44 2010: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8xx.flash

网友:
你用的IAR?没用过,帮不了你
你看下是不是被锁了

楼主:
用的是IAR ,现在依然没解决!!有经验的指导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iar ,现在依然没解决!!有经验的指导一二

你用的什么下载工具,JLINK?或者,你重新安装例程包试试

楼主:
LM3S8962-EK评估板上自带了FTDI的调试工具,例程包跟驱动重新装过后,也不起作用,换了一台计算机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s8962-ek评估板上自带了ftdi的调试工具,例程包跟驱动重新装过后,也不起作用,换了一台计算机还是不起作用。

建议你用自带的例程里的keil工程,用自带ftdi工具下载试一下,可以确认板子是否损坏,或者可以用LM Flash Programmer下载试试。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00, target byte: 0x96, byte in file: 0x00
0x20000000是ram地址,是不是你改了IAR工程设置里改了些什么?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今天和利尔达的技术人员一翻交流,终于解决此问题.
问题的原因,是lm3s8962-ek板上的芯片被锁
解决方案:给芯片解锁
方法:
1、连接好lm3s8962-ek评估板
2、打开TI提供的LM Flash Programmer(我用的是749版本)
3、首先确定芯片是否被锁:在LM Flash Programmer 中选择“configuration”如下图所示进行配置

配置 (原文件名:配置1.png)
4、然后打开program选项,在select.bin file选项中随便选择一个编译好的bin文件,其余选项参考下图:

配置2 (原文件名:配置2.png)
点击“program”若出现下图的错误提示:

警告 (原文件名:配置3.png)
就说明芯片有很大可能被锁,接下来进行解锁。
5、打开“other utilities”选项卡,具体配置参考下图(点击unlock):

解锁选项 (原文件名:配置4.png)
出现以上对话框后,按住lm3s8962-ek上的复位键,同时点击“确定”出现以下对话框:

解锁 (原文件名:配置5.png)
此时松开复位按键并点击“确定”,出现以下对话框:

解锁 (原文件名:配置6.png)
点击确定后,会提示重新给目标板上电,

解锁 (原文件名:配置6.png)
重新上电后,并点击“确定”,解锁成功

解锁成功 (原文件名:配置7.png)

以上的方法,仅供网友参考,对于其他错误不一定适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楼主将jtag口用作他用了,呵呵

网友:
我在做闪灯实验时两次锁死芯片,也是用这个方法解的锁

网友:
刚刚我出现类似的错误报警,我按资料说明直接解锁,结果不行。
但是我看了楼主发的帖子,用LM Flash Programmer 尽然直接下载进去了。
我在去在IAR里面下载 有完全没有问题了。
有点不解。

网友(2010-07-24):
LZ用完了板子卖给俺吧!

网友:
这个锁这么厉害啊

网友:
我的LM3S811还是解锁不了

网友(2010-09-15):
我们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解锁时提示“A power cycle of board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unlock procedure"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15楼的那个811好像解锁不了,16楼的那个提示应该是解锁成功了吧

网友(2010-11-29):
好东西,准备玩这个,就怕被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