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做的四串口实时同步采集捕捉数据(采集+调试+显示)工具-可定位毫秒级

楼主(2010-06-21):
VB做的四串口实时同步采集捕捉数据(同步采集+调试+显示)工具-可定位毫秒级
  以下作品现为作者ZRP原创,参考了网上部分调试助手开源源码,有兴趣者可联系作者QQ:978710555  E_Mail:zrp_ncu@163.com
  另外:需要本4串口工具用到的-电脑USB口转串口硬件(PL2303HX电路制作)工具-也可以联系作者
  From:原21单片机开发实验室-21MCUEL
  功能:
   1.能够自动侦测到可用的串口.
   2.可用于多串口(1-4)实时数据同步采集记录,调试,显示.
     对于2个串口(UART0, UART1)同时监控收发共四路数据的响应时间最为方便.

  <<本工具主要是应用在特定的多串口同时通讯或数据同步采集捕捉的场合!源码等资料待完善和测试一段时间后再传上来!>>

设置串口 (原文件名:2010-6-21 10-27-50.png)

手动发送HEX数据 (原文件名:2010-6-21 10-29-41.png)

手动发送ASCII数据(原文件名:2010-6-21 17-15-41.png)

打开保存的十六进制TXT文件 (原文件名:2010-6-21 10-30-28.png)

自动保存记录的两种格式(十六进制,ASCII)的TXT数据文件 (原文件名:2010-6-21 10-31-31.png)

网友:
现在的电脑有几个有这么多串口的?

网友:
光搞个软件截图有什么用?

网友:
想问下,这个和同时开四个串口调试助手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TO【1楼】 undeadhuman
    以上连接到的都是电脑的USB口,需要串口转换的硬件(PL2303HX转串口)工具,完全也可以自己做的
  TO【3楼】 newc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主要功能完全可以用同时打开四个串口调试助手来实现,这个工具主要是应用在特定的多串口同时通讯或数据同步采集捕捉场合
  主要区别:
  1.主要是用于毫秒级记录发送或接收到的每一个数据,便于用来分析其时序对应的发送或接收到的数据,这个在数据同步采集捕捉中很有价值,这点是一般调试助手办不到的。
  2.还有就是同时显示4路,在特定的多串口同时通讯场合使用或看起来更加方便。

网友:
这个是干嘛呢,让大家看看?还是?

网友:
lz.能够共享下源码吗?

网友:
光在这里显摆有什么用啊,上源码啊

网友:
源码都不上,没意思!

网友:
回复【樓主位】21_MCUEL
-------------------------------------------------- ---------------------

可否四个串口按时间发送 hex ASCII.
变成接收和派发数据 这才和同时开四个串口调试助手有区别, 和有更多实际应用.

网友(2010-09-18):
自动CRC,异或,AES,DES等识别加密校验,楼主辛苦有加上这些功能吗

网友:
楼主还没把源码或者程序贴上来,所以估计楼主纯粹是来显摆的,鉴定完毕,呵呵

网友:
让大伙知道你很历害?

网友(2011-02-27):
那我的12串口多线程采集更拿不出门了

网友(2013-06-29):
oh,NO   楼主能共享一下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