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功放的疑惑

楼主(2010-06-21):
最近在玩nrf24l01, 因为通信距离近所以想加个PA,查到很多能在 2.4G 频段工作的放大芯片,其中一款 RF5189 让人心动,手册上写:“输入输出的匹配网络都做在芯片内部以减少外围元件的使用”。
    如果不用自己做阻抗匹配,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由24L01的天线座直接输出信号给RF5189用,RF5189的输出管脚接天线,难道做功放这么简单?
    试一下!买来几颗芯片,开整。。。。。
    最终测试通信距离----没变化!   为什么? 归纳2个可能的原因:
    1. 使用手册上,RF5189的应用范围是: IEEE802.11B WLAN; 2.5GHz ISM; WIRELESS LAN。 再看看官方推荐的24L01功放芯片-PA2423L,应用范围是: BLUETOOTH CLASS1; 2.4GHz cordless telephone 等,感觉有点不一样。 是不是RF5189不能给24L01做功放?或者这芯片根本不是做功率输出用的?后面附上官方手册大家看看。

    2. 做的板子质量太差,元件不达标,布线不合理。  一共6个外围元件,连接在电源线和控制线上,对整体影响也这么大?
    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没得到快感,总想得到个答案。向各位专业人士请教。

网友:
这个芯片没问题,傻瓜型,接上就可以用

具体问题还需要测试了

网友:
弄一个来加在无线网卡上行不?

网友(2011-11-19):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单向的,nR2401有些模式是需要双向传输的,两端都要加功放,而且收和发的电路都要处理好

网友:
的确,2.4G的功放比较难搞,双向的,收发要兼顾,功率增加N倍了,距离可能还是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
这只是一个功放芯片而已,要放在SPT之前才可用,SPT能否承受它的输出功率也要考虑。
而且2.4Ghz的布线属于射频布线,不是普普通通连起来就算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