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的UT2202CE或UT4202C怎么样?

楼主(2010-06-21):
很小见到人讨论,产品上主要是测一些低频信号,大部分信号是在30M以下(模拟部分专门配有一个模拟的示波器),但是板子有没有启动只能从DDR2时钟(210-250MHz)信号看出来,(只要能看到有没有起来就行了,时序或其它问题不在这个测试范围)。同时还要检查一个87M-107M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单独为DDR2的时钟买一台示波器不太划算。
原来是计划买一台普源的ds1102e,但是今天打电话问了一下普源,说不保证一定能测试出210-250MHz的信号,这样只能考虑买一台200M的示波器,低价的也就只有优利德的UT2202CE或UT4202C,UT4202C是2GS采样,带比较鸡肋的逻辑分析仪。

如果为了满足我以上的要求,4000-8000(越低越好)谁能推荐一款。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SIGLENT SDS1202CN,4000RMB之内能够拿下,能够看到350M以上的信号,你可以和RIGOL、优利德的同类产品对比一下,最好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2010-07-27):
UT4202C还可以啊,带万用表功能,采样率2G。可以考虑

楼主:
买的ut2202ce 用下来完全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