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T C单片机如何加密?怎么写加密程序呀?

楼主(2010-06-21):
(无正文)

网友:
uchar addr_l;
  uchar idata  *p;
  uchar *q;
  p=0xF1;
  for(j=0;j<7;j++)
         {
           ID[j] = *p;
           p++;
           }
  if(!((ID[0]==ID_STC[0])&&(ID[1]==ID_STC[1])&&(ID[2]==ID_STC[2])&&(ID[3]==ID_STC[3])&&(ID[4]==ID_STC[4])&&(ID[5]==ID_STC[5])&&(ID[6]==ID_STC[6])))      //设计被盗版
     {

网友:
LS是读STC的序列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对于批量烧录芯片是个麻烦。。。每个hex都是唯一的,需要编译N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对于批量烧录芯片是个麻烦。。。每个hex都是唯一的,需要编译n次啊。

LS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写个ISP软件自动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先读出序列号,在程序中判断。

网友:
效果可能让大牛见笑,但是比裸奔强点,呵呵。

网友:
有见过强人说把EEPROM写坏,上电后读EEPROM,因EEPROM写坏导致写入与读出不一致才执行

网友(2016-01-07):
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