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下载到EPM570

楼主(2010-06-21):
最近自己搞了一块了EMP570GT144C5N的板,芯片也焊上了,现在用QUARTUS下载程序一直无法下载,想请问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错误提示: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在网上找了一下相关的原因,有说是焊接问题,我仔细检查了多次,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所以想问问有没有那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分享一下,头都 大了,就是没有办法下载程序!
下载程序是用USB BLASTER,无论是用JTAG,还是AS都无法下载!

网友:
这个是低电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芯片用的3.3的电压应该可以吧!问题是一直没有办法下载程序!很是郁闷!一直都提示同样的错误!

网友:
只要那几根线连对了,通上电就能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那么四条线,只要接对了,就可以下载了!不过目前是没有办法下载的!提示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网友:
最小系统的图贴出来吧,还有jtag那几根线有没有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有上拉了!

网友:
应该这样接上拉和下拉电阻,这个是我做梦梦见的,请不要拍砖!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上拉下拉我也接过了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啊!下载不了!我准备换块芯片试试,看能不能找出是那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周都没有搞定真的郁闷啊!

网友:
下载器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什么问题吧,当没有接硬件的时候是提示找不到硬件,接上硬件后就提示CAN'T,ACCESS JTAG CHAIN!!就这样的了,这会没有打开看,所以后面的单词可能写错了!实在找不到那里出问题了!????????接着郁闷!

网友:
6楼的图有问题

TCK下拉,TMS上拉,TDI和TDO可以不拉

网友:
下载器里面的线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些都没有什么的,我能改的都改了,现在还是一样的,没有反应!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现在还是提示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没有什么吧!你说没有反应,他又有提示的!现在只有没有办法下载程序!继续郁闷中!

网友:
我用的是并口下载线,以前下载线靠近并口端里面有线断了,就出现和楼主一样的反应,你在检查一下下载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像没有那样的问题吧!我用USB Blaster下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像没有那样的问题吧!我用usb blaster下载的!

确认过下载线是好用的吗?比如找个FPAG板子,用JTAG读取一下芯片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