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VDS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大家好 情况是这样的 我需要通过光纤传输100mhz的LVDS信号 可是不知道100mhz的LVDS信号需要多大的速率进行传输,速率是100mbps就可以吗?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LVDS是电气标准,不可能通过光纤传输
一对100MHz的LVDS信号,如果SDR就是100Mbps,如果DDR就是200Mbps

楼主:
我是先进行电平转换为pecl再用光模块通过光纤传输信号  我再问问boss到底是sdr 还是 ddr
您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lvds必须是两对线传输吗?一对是数据线,一对时钟线?
看lvds的IP core的receiver需要rx_inclo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lvds只是个电平标准,可以double rate,也可以single rate,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设计,你自己都搞不清楚问别人别人就更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