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理解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对吗?

楼主(2010-06-21):
最近在做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看过不少论坛里面的帖子。感觉跟我的想法有点不一样。一直很迷惑。想在这里求指点一下。我这种思想对吗?
我这个项目是步进电机式仪表。开环控制,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
分步是10度。
分步驱动是 5度一拍走的,8拍走完一个循环。分部驱动使用switch case 做的 8个case 每个一个状态。

细分我是这样做的:
    跟分步一样,也是switch case 语句。8个case 不同的是,上个case到 下个case 分步的时候 是直接一下子切换 。微步的时候 我用pwm分250次切换 。那么就得到 250细分 。根据设定角度 随时变化细分数 和每一分步来调节速度。

     通过调试效果出来还可以,在大约1分钟每转的情况下 效果特别好。走得很平滑 电机也基本不抖动。

     但是在低速度的时候,2分钟一转 或者更低 就感觉指针走得不平稳。抖动倒是没有。就是感觉指针一晃一晃的 往前走。

     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不是跟我的细分方式有关系呢。我这样采取的 基本算是电压细分。细分驱动简单。容易实现 也不用算什么正余表。直接等分电压。
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造成在低速的时候 步距不均匀。造成指针走得不平稳呢。

       郁闷中。。。。。

        希望懂得人 给个答复。在线等!!!

楼主:
没有人说说自己的看法吗?

楼主:
晕, 为什么没有人看呢。

网友:
不懂,仅看过!

楼主:
难道是这玩意已经过时啦。没有人玩啦。闷 。我这个如果按照sin cos 方式去驱动我要做128细分。这个波形的点该怎么取呢。

这个数据表岂不是很庞大。有人指点一下嘛

网友:
可能分步度數太少,引至長時間時不順暢

网友:
定义细分表结构
typedef struct tagSubdivideTable
{
    unsigned char mQuardrant;               // 象限0-3
    unsigned char mA_PWM;                   // A相输出的PWM
    unsigned char mB_PWM;                   // B相输出的PWM
}SubdivideTable;

楼主:
楼上的为什么不全部贴出来呢。就一个定义。

楼主:
单片机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做256细分。没有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2011-04-27):
回复 网友A:

可以留下QQ  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