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猫老大,TC35I硬件问题

楼主(2010-06-21):
我的TC35I硬件上电后,SYNC灯亮一下就灭了,不再亮,不知啥原因。
TC35的电源是4.2V

网友:
模块已坏

楼主:
怎讲?
根据是?

楼主:
现在是,TC35I已经能启动起来。但是,当我跟PC通讯测试时,却没有啥反应,不知啥原因,烦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图不全,看不出所以然。R508,R509分压接法不对

楼主:
我改成这样了,见下图中这个GTXD的接法,与PC通讯还是无反应

楼主:
接上面图,还是不通,就按苹果猫的图把R508和 R509重新接一下。原理图如下。打开串口调试,还是不行,不知是不是串口调试用的不对,也不知啥原因,谢谢

网友:
楼上怎么又突然冒出来我放的图了,搞不清楚你具体的东西是什么了。如果和MCU串口不通,或者与PC串口不通,是不一样的。

楼主:
Appcat 苹果猫您好:
我把我的原理图都传你的邮箱gpio@163.com,帮我看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