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 PPM编码器 熔丝位多少啊? 我的内部RC 刷程序指示灯闪,没输出

楼主(2010-06-21):
RickyZhou PPM编码器 熔丝位多少啊? 我的内部RC 刷程序指示灯闪,没输出

网友:
支持下:
L:D4
H:99

也就是默认熔丝,然后改为内部RC8M就OK了
原贴中都有

网友:
我也顶一下两位江阴的朋友吧,直接用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但与楼上不同有待LZ验证了。

楼主:
这个对了

楼主:
好像程序里用了看门狗 WDTON 是否要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