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电机发热量大怎么办?

楼主(2010-06-21):
一个5v小电机,拆机件的,直流可驱动,但驱动电流较大,我用电脑的5v直流驱动起来,可以转得很快。三颗小电池就带不动。

可是使用3分钟左右,机体就开始有点烫了。担心会不会烧坏。

如何使他发热量降低一点呢?

不知道要放在哪区,麻烦阿莫了。

网友:
电机本身的问题,太久了,效率太低了,
可能换向器有极间短路或漏电,另外机械摩擦也很大,
估计除了换新的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什么类型的电机?如果是有刷电机,可能是电刷磨损太严重了把,导致电机效率比较低。换一个电刷或者换一个新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