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笔记本除尘 结果除完后暗屏了 哪位能帮帮忙啊?

楼主(2010-06-21):
笔记本是康柏v3700的  出现暗屏 但外接显示器能显示,系统工作正常。
网上查到的内容:
实际上的暗屏故障无外乎以下原因:

灯管出现问题,灯管的老化或短路都会使显示屏暗,如果是灯管出现问题,就只有到专业维修公司换,灯管老化比较常见,也有短路的,不过是很少出现的,老化一般是因为长时间使用或使用过程中有碰撞(正常使用的灯管寿命可达3~5年左右),短路是灯管连接线破损与屏壳中的金属短接引起。
主板没有电压供给高压板,可能是主板有问题、老化或短路,多数都可以修复的,不一定要换主板的。
高压板老化或烧坏或高压板的电源连接线松开、烧断,由高压板引起的屏暗是比较常见的,因为高压板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线圈、芯片会比较容易老化或烧坏。
屏线的折断,也是常引起屏暗的原因,因为笔记本都是折叠式的,用力过猛打开和闭合屏幕都会磨损屏线,频繁的使用就会容易引起屏线的折断。

网友:
如果是背光不亮也能看到淡淡的显示
LVDS连接线折断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悲剧啊
我把台式机来除尘
结果CPU风扇脚断了!

网友:
啧,这广告插的

网友:
阿莫真有商业头脑,见缝插针

网友:
屏一般有两组或两个灯管。变暗没有全黑(用强光在某个角度照能看到显示内容)。
是一组或一个不干活了。对于笔记本一般是两根上面一根下面一根。当然也有一根的。显然你的这个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悲剧啊
我把台式机来除尘
结果cpu风扇脚断了!

最杯具的是  以前宿舍的哥们  清理电脑的时候 把CPU座的针弄断。。。。

网友:
压缩机挺贵的吧,要是自己用电脑用这个就不划算了,要是自己搞维修的,买个还不错

网友:
我的一台IBM T42进水后电池充不进电,其他功能正常。该治那?

网友:
一把毛刷行遍天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表测灯管插头上的电压 看有电压没 有电压不亮就是灯管问题 没电压就是高压板或者屏线问题 屏线问题更大些

网友:
有些压缩机会喷水出来。

网友:
阿莫 超静音空气压缩机 有卖么?

网友:
超静音空气压缩机是什么啊?介绍一下,没听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啧,这广告插的
这属于公益广告,哈哈。。。
老实说,清理电脑除尘,没有比压缩空气更适合的了。

哈哈,公益广告。

网友:
我给一台双核PC散热除尘,重装后机器死活不启动,下掉内存,连叫声都没有

网友:
我的笔记本,我一把螺丝刀把能拆的全拆了,装上去还能用,现在就用这台发的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内存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一般地显卡是集成的。如果是内存出了问题(近几年)是不报警的。当然也不会亮。

经十多年总结处理方法:
取下内存(显卡等)用复印纸(稍厚一些的有挺度的)擦金手指。用这种办法要比用橡皮、无水酒精强N多倍。会看到一些黑色的东西擦下来。

试试吧,但得掌握好力度。不可伤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