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在nand flash中烧写一个裸机程序,有没有带检测坏块的烧写程序啊?(如果有坏块的

楼主(2010-06-22):
启动后程序要运行在SDRAM中的。大家提供一些意见吧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裸机程序多大?nandflash 是2KB页还是512B页?

通常 nandflash 出厂的时候,第一个块是好的。2KB页nandflash的块尺寸为128KB,512B页的块尺寸为16KB。如果你用2KB页nandflash,基本可以不用考虑写入时先检查是否是坏块。

楼主(2011-01-08):
我的程序比较大啊 想烧在NAND中所以得检测坏块啊!

网友:
用u-boot,看看nand write.jffs2,nand read.jffs2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