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下-关于三极管的开关作用

楼主(2010-06-22):
请高手帮下忙,先谢谢了,见图,最好附上三极管的型号。感激不尽

楼主:
十万火急,求救中。。。

网友:
用三极管很难避免放大区,下面电路供参考,如果更换为达林顿管会好一些; 想做的好的就用电压比较器或者用运放搭一个.

网友:
可以将431当做电压比较器来用

楼主:
谢谢,收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