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31里面的中断处理疑惑

楼主(2010-06-22):
如题,在rc500.c文件里面的那个
char M500PiccCommon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 unsigned char *atq)函数:
{
   MSndBuffer[0] = req_code;
   MInfo.nBytesToSend   = 1;
   status = M500PcdCmd(PCD_TRANSCEIVE,
                      MSndBuffer,
                      MRcvBuffer,
                      &MInfo);
}
这里的M500PcdCmd(unsigned char cm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n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cv,
               volatile MfCmdInfo *info)函数:
{
   // save info structures to module pointers
   MpIsrInfo = info;
   MpIsrOut  = send;
   MpIsrIn   = rcv;
}
我看了中断处理,需要判断
  if (MpIsrInfo && MpIsrOut && MpIsrIn)  // transfer pointers have to be set
                                          // correctly
也就是说这3个变量的地址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如何在上面的函数里面实现的。寻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if是判断这三个指针是否都非NULL,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