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通信绑定问题

楼主(2010-06-22):
以前开发使用的CC2430无线模块时一直是使用的绑定模式,
但是心中有一直有一个疑问:cc2430在组网时一定要绑定吗?
假如主设备固定,组星状网,终端设备在不停的变换,该怎么办呢?
恳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我的理解是:绑定不是必须的,因为绑定提供的是应答式的数据连接过程,在绑定前不用知道目标设备的地址信息,只要目标设备进入允许绑定的过程,双方协商成功即可建立数据通信过程,但数据通信其实也支持直接的已知地址传送即:单点传送(Unicast);

楼主: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的ZIGBEE是怎么学的?我刚开始接触,只实现了点对点通信,ZIGBEE精髓的东西一直无法入门。请您指点迷津,推荐些书籍。我身边有一套ZIGBEE的套件,符的资料都是TI的原文PDF

网友:
绑定只是一个通信建立方式,不一定要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只要你已经处于Zigbee的网络中,不管终端设备怎么移动,网络中有路由设备都可以帮你转发数据,所以通常情况下都是可以进行通信的。除非网络路由有问题。zigbee协议做得不错,还是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开发使用的cc2430无线模块时一直是使用的绑定模式,
但是心中有一直有一个疑问:cc2430在组网时一定要绑定吗?
假如主设备固定,组星状网,终端设备在不停的变换,该怎么办呢?
恳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按照Zigbee规范是需要绑定的,但是可以不符合Zigbee规范,自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现在要做符合ZigBee规范额的产品,感觉问题比较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没有什么书,要看就是TI的英文资料了!

网友(2010-09-05):
小弟还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