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发热,求教!

楼主(2010-06-22):
最近,新做了一个充电机,基本参数都达到要求了,可就是开关变压器发热,能达到60~70度,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开关变压器快磁饱和了
有几种解决方法
降低输出功率
降低开关频率
使用更大的磁芯
你自己选择一个吧。呵呵

网友:
应该是设计变压器的时间Bm取大了~

网友:
“能达到60~70度”,还是一个蛮合理的工作温度,不信你可能查一下。

此时的磁芯效率是最高的。

网友:
不能光看磁芯,半导体元器件达到6 70度已经不太凉快了

网友:
不知你在什么条件下测的?有无风扇、有没有装在壳子里,变压器怎么做的,直接仿照、还是自己绕的,电路怎么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电路用的是IR2155,MOSFET输出,频率大约在50Kz,E55磁芯,初级75圈,次级35圈。输出大约50V,3.5A.
帮忙看看能行吗。

网友:
初级的电感量也是有必要讲一下子的。

网友:
那不算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