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额定转速为7000rpm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带霍尔)稳定运行在100rpm的状态下

楼主(2010-06-22):
如题: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额定转速7000rpm、额定电压为12v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带霍尔)。

    我现在通过闭环,通过调压调速(方波控制)可以使电机稳定运行在450rpm的状态下,转速再慢些就无法稳定运行了。

    我现在大概知道是因为PID调节环节参数设置不太好,另外采样速度信号不仅仅是从一个霍尔取得,应该从三个霍尔取的,这样可以加快采样速度,但不知道具体如何做?

    有知道的请把思路跟我讲讲,我来试验。

    非常感谢!!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

试试双极性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
试试双极性驱动。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详细描述我的电机,现在补充上去了.

网友:
齿轮..
变速器.

网友:
增加电机的磁极对数才可以.或和3L所说

网友:
带霍尔的吗?

网友:
加上编码器,否则抗干扰能力尤其是负载的突变会导致速度有很大波动。

网友:
加编码器,或者把电机极对数加到和步进差不多~

网友:
用正弦交流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霍尔的吗?

是的。

网友:
双闭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双闭环控制

你确定可以使它在更低的速度下稳定运行么?速度闭环倒是容易,电流闭环可就增加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