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3D模型下载,有Altium Designer可用的*.step文件

楼主(2010-06-22):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Search.aspx?arg=0805

本人[小崔]其他相关作品:
  ①USB HID 2.4G数字频谱仪
  ②USB_M8_RGBLED彩灯
  ③小崔风火轮“重”装上阵
  ④闪动的“LOVE”
  ⑤串口自编程上、下位程序
  ⑥SourceInsight应用技巧[绝对值得一看]
  ⑦EAGLE 3D
  ⑧基于2313的6122编码解码程序
  ⑨基于Cport的多功能串口调试工具[原创]

楼主:
自己用上面的模型,处理了一下以前做的CC2530EM板,由于没有找到QFN-40的封装,只能用5x5mm同等大小的QFN-32代替了,效果比较一般。

网友:
回复 网友A:
eagle 3d:

好漂亮啊

网友:
我kao,我还以为是实物呢

网友(2011-05-01):
3D模型在哪下载呢?

网友(2011-06-04):
求Altium Designer可用的*.step文件

网友(2011-08-07):
怎么下?注_册了帐号,可是下在选择3D模型的时候,不知道应该选那个软件的。。。。

求教程——

网友:
选后缀名为.ste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择那一个软件类,才出来后缀是这个的?

我选择了出来最接近的是stp,好像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what?我怎么进去没有这么多显示项目?

网友:
这个就不清楚了。你有没有注_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注_册了滴。我在研究研究。。。估计是入口问题。

网友:
原来以前看到的好漂亮的3D图是用eagle搞的

网友(2011-12-03):
还有什么软件能绘制 step格式的 3d图形哦

网友:
solidswork,PROE,CATIA,Unigraphics,autocad inventor,easycad,freecad,Deep Exploration,Rhinoceros 等都可以,

但如果 step 是给 AD 用的solidswork 最好,但是文件比其他的大一点。

网友C:
如果觉得难用,可以用 target3001 pcb 软件免費的,有schmatic,和pcb等,可读入 eagle project ,其中一个好用途就是可以直观輸入数字做零件,然后輸出 step 零件,另外有大量可用的零件,

target3001 免费版是有零件限制,这个 pc-pool 版设有

另外 eagle 出 idf 文件( eagle pcb 里的 make 3d idf.ulp 跟本不能用,可以转入 target3001 出 IDF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多多交流

网友:
很希望可以让我的上面也能显示3D的PCB,期待啊!

网友D:
我也搜到了这个网站,已经下载n多东西了。
话说还有一个网站700多美元一套AD的3d库,就不贴网站了。

网友(2012-06-20):
本人已经用Target3001设计板子一年多了,确实比较的好用,易懂。

网友:
楼主要是共享一下3D库,那该有多好啊

网友:
看到效果真不错!我去注册收不到邮件。晕倒!

网友:
支持楼主直接共享!

网友(2012-09-14):
make,做个标记

网友(2012-10-26):
挺漂亮的。请教楼主一个问题,AD10导出step,为什么没有导线、丝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搜到了这个网站,已经下载n多东西了。
话说还有一个网站700多美元一套AD的3d库,就不贴网站了。 ...

你骗人吧! 哪个网站,别太监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实物

网友:
做一个标记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11-28):
真是好东西啊,最近正在搞ad的3D,很爽!

网友(2013-01-05):
Eagle 3D 你们都是大婶  只会solidworks  protel99SE 也有一个插件可以配合进去  和大婶们比 那个是大叔  太丑了

网友:
我到此一游。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2013-07-26):
引用 网友C:
如果觉得难用,可以用 target3001 pcb 软件免費的,有schmatic,和pcb等,可读入 eagle project ,其中一个好 ...

这个太棒了,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ppy3d +hdr rander

挺漂亮的,

网友:
屌,一定要试试

网友(2013-09-19):
这个有用,要mark

网友(2014-02-07):
很不错的网站

网友:
好东西啊~mark一下~~以后玩玩3D模型~~

网友(2014-03-09):
好东西 正在使用

网友:
打个记号,正准备弄弄3D呢!

网友:
找了还就这样的网址,太感谢了

网友(2014-10-11):
果断去注册了一个下载

网友(2014-11-26):
标记一下,好网站!

网友(2015-04-16):
这个非常炫,值得学习下。

网友(2016-10-26):
lz真是一个牛人啊!!!!

网友:
太漂亮了,都有股冲动想学SW了

网友(2017-03-13):
是step文件就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