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25x16读写

楼主(2010-06-22):
可以读出ID号。不过使用Sector擦出后,读出的数据是0xDA.空片和擦出后正确应该是读出什么呢?

网友(2010-11-13):
id肯定是固定的啊!

网友(2012-09-06):
从数据手册看你的ID号显然是错误的,而且W25X16ID号由生产ID和器件ID组成,你读出的数据显然有问题。

网友(2012-11-06):
不管用什么擦除方式,ID号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2013-04-02):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