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和负性感光板的故事

楼主(2010-06-22):
今天买了张感光板来做做电路板,平生第一次所以尤为激动。Orcad原理图,然后用allegro画的PCB打印长PDF后拿到打印店里用电子市场买来的菲林大的,据说我买的这个可以是激光和喷墨两用的。屁颠屁颠的回来曝光,腐蚀,出来一看,kao。。。。。 都反掉了,再拿感光板包装袋过来一看是负性的。晕死了,返工。需要把PCB打印成负片的形式,折腾了一下总算是出来了。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allegro和负性感光板的故事(我使用的是16.3版本的)。

先看看感光板包装:

P.S.:按在墙上用手机拍的,这个感光板实在是不咋滴,拆开后看到里面感光膜都皱了,反正我也是拿来试验的,忍了,可是后来拆一块又是皱的,崩溃了我还买了好多块呢JS

返回正题,先看一下allegro重没有经过任何设置时候的样子:

P.S.:至于板子画的咋样就不要评论了,只是随手弄来试验一下的,后来发现有的地方太细了点,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后来操作的不好,毕竟第一次嘛,呵呵。

先总的说一下吧:要的效果是要铜皮的地方是黑色,要被腐蚀掉的地方是白色
好了下面开始来设置了:

        首先打开颜色管理器:
Display-》color。。。

把钻孔设置成黑色,因为这个是要腐蚀掉的。

设置顶层和底层的 引脚 过孔 电气连线为白色

设置电路板边线为白色,记得打上勾哦,要是不要边线的话就把勾去了

左边栏剩下的几个全部勾勾去掉

怎么去就不说了,要是不知道来我家找我我跟你说。

确定之后看到的就是下面这样了

别急,还没完呢,还是看看到底吧,下面还会出现问题呢 哈哈。接着就是设置打印了:file-》plot setup

设置成如下注意红圈圈的地方:

接着就可以打印了: file-》plot   打印成PDF的格式

打开打印出来的PDF看一下,哈哈 发现问题了吧,pdf背景是白色的哈哈,所以走线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几个黑点点了。哈哈,接下来我们就处理下这个PDF,这里要用到一个PDF编辑的工具叫 “PDFEdit”是 Foxit 的 附近里面有。

复制一份刚刚生成的那个PDF 用PDFEdit 打开这个复制的pdf。 Ctrl+A 全选 接着按del删除。然后 对象-》添加图形-》添加填充的矩形 来添加一块黑色的背景

然后打开原来的那个PDF  ctrl+a    ctrl+c 复制全部,接着切换到刚刚添加了一块黑色背景的PDF    ctrl+v  黏贴过去

调整好位置

看到了吧 哈哈 现在该留的变白了, 不要的黑了 哈哈  O ye  哈哈
现在的是矢量的,即使放大也不变形,保存后就可以直接打印咯

好了 接着来打印小黑点点,这个上绿油的时候要用到的:
设置成 过孔为白色, 背景为白色

顶层或者底层只勾选 引脚和过孔

电路板边框设成黑色

不要也没关系 哈哈 看你乐意

确定之后它就长成这样了 呵呵

再看看打印出来的相貌

这里有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是否要显示出钻孔,这个可以在setup-》design parameters中设置

在 display中勾选右边的 display plated holes

到这里就都OK了 哈哈

下面图是用菲林打印出来的。注意咯,激光和喷墨两用的要注意正反面哦,用摸上去不太光滑的一面来打印喷墨。

显影后的样子: 有很多地方坏的,这个感光板质量太差了

腐蚀后(好多地方断的,之前修复也没修复好):

注: 写完后没看第二遍,也就是没复查啦,有错的地方可以跟帖留言

By -- alayi

附件中为 以上内容的word文档

里面提到的那个PDF编辑器,绿色的

楼主:
沙发当然自己咯

呵呵 写的有点罗嗦 高手跳过

网友:
乐普科感光板?山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乐普科感光板?山寨?

应该是的, 拆开里面的感光膜都皱起来了

网友:
掉膜。。可能是曝光时间短或者在覆铜板上涂感光油墨前板子没处理干净

网友:
请问楼主在Allegro中哪里设置了把PCB打印成负片的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在allegro中哪里设置了把pcb打印成负片的形式?

这个我没有发现直接设置打印成负片的形式, 要是你找到了就共享一下啊 呵呵

我上面的做法是通过设置颜色来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掉膜。。可能是曝光时间短或者在覆铜板上涂感光油墨前板子没处理干净

呵呵 我上面写的是,拆开的时候膜就是皱的,不是说显影或者腐蚀的时候掉膜,这个是板子质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掉膜。。可能是曝光时间短或者在覆铜板上涂感光油墨前板子没处理干净
呵呵 我上面写的是,拆开的时候膜就是皱的,不是说显影或者腐蚀的时候掉膜,这个是板子质量问题

拆开就皱了。。。。。这个你是多少钱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掉膜。。可能是曝光时间短或者在覆铜板上涂感光油墨前板子没处理干净
呵呵 我上面写的是,拆开的时候膜就是皱的,不是说显影或者腐蚀的时候掉膜,这个是板子质量问题

拆开就皱了。。。。。这个你是多少钱买的...

单面的5块钱  貌似一般的都是8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掉膜。。可能是曝光时间短或者在覆铜板上涂感光油墨前板子没处理干净
呵呵 我上面写的是,拆开的时候膜就是皱的,不是说显影或者腐蚀的时候掉膜,这个是板子质量问题
拆开就皱了。。。。。这个你是多少钱买的...
单面的5块钱  貌似一般的都是8......
过几天我也发个教程。自己做感光板,做阻焊层。成本要比买现成的低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掉膜。。可能是曝光时间短或者在覆铜板上涂感光油墨前板子没处理干净
呵呵 我上面写的是,拆开的时候膜就是皱的,不是说显影或者腐蚀的时候掉膜,这个是板子质量问题
拆开就皱了。。。。。这个你是多少钱买的...
------------------------------------------------------------------......

呵呵 用刚光膜? 还是。。。。。 期待 呵呵

网友:
单面的5块钱  貌似一般的都是8......
过几天我也发个教程。自己做感光板,做阻焊层。成本要比买现成的低很多

干膜法吧?干膜DIY能做10mil以下的线吗?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
我现在都是用感光油墨的,干膜做大面积的话在没有转印机的情况下掉膜比较厉害,贴膜时也容易有气泡。简单流程就是覆铜板切割清洗,涂感光蓝油,80度热风烘烤半小时干。电路打印菲林,曝光,腐蚀。脱模,清洗,涂感光阻焊,烘烤,打印焊盘,曝光,显影,后烤,结束。。。

网友(2011-05-13):
虽然是一年前得帖子,但是还是要顶。不是因为怎么用感光板做电路,而是因为怎么设置ALLEGRO。以前总是用AD,现在发现allgero是在是很好的东西。不过就是没有漂亮的3D Model功能。

网友(2011-08-13):
正要做 过来学习一下 期待更简便方法

网友(2013-05-19):
学习参考,正要搞做个cp2102的小板子,usb to uart

网友:
烦琐了些,不过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3-07-07):
thanks for you sharing

网友(2017-03-23):
终于找到方法了。谢谢楼主

网友:
写的好详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