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T_lwip 的DHCP 自动获取IP地址咋弄啊

楼主(2010-06-22):
如题

网友:
在rtconfig.h中定义宏:
#define RT_LWIP_DHCP

网友A(2011-09-14):
不好意思晚了一年才接触RT_Thread.本人采用LPC1766+DP83848环境,在rtconfig.h中定义宏: #define RT_LWIP_DHCP,但是上电运行直接死机,控制台输出如下
2011 - 2014 Copyright
\ | /
- R 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0.3.2
/ | \   2006 - 2010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NET devide Init ...
Connect NET with 100M
psr: 0x00000000
pc: 0x00000000
lr: 0x00000000
r12: 0x00000000
r03: 0x00000000
r02: 0x00000000
r01: 0x00000000
r00: 0x00000000
hard fault on thread: (NULL)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tcpip            0x0c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400 0x00000040 0x00000014  000
etx              0x0f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400 0x00000040 0x00000010  000
erx              0x0f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400 0x00000040 0x00000010  000
DEBUG程序,问题定位在dhcp.c的dhcp_discover()函数udp_sendto_if()处,不知道为何,望那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2013-03-17):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晚了一年才接触RT_Thread.本人采用LPC1766+DP83848环境,在rtconfig.h中定义宏: #define RT_LWIP_ ...

你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