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在搞什么?新出 Virtex-7, Kintex-7, and Artix-7 Families

楼主(2010-06-22):
6系不少型号还没见到货呢,7系就来了
有两个没见过的新商标 Kintex 和 Artix
Spartan 不知哪里去了

网友:
6系会不会成过度产品呢,我这儿有个公司用了SPARTAN6,做高温测试过不去,老外一堆一堆的来,好像还没有解决。他们希望下一版的S6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靠,我们公司也打算用啊,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靠,我们公司也打算用啊,是不是真的啊。

千真万确。但具体那颗我忘了。但绝对是很大很大的器件,要是小器件就无所谓了,主要原因是器件规模大、速度跑的快再加上高温时器件漏电严重(A公司和L公司说的)。。。。。。。

网友:
看了下简介
7系都统一在virtex架构下了,spartan应该不会有后续的了

网友:
Artix不是号称低成本的么。
进化到28nm技术了,并且要开始对arm的支持了,不开创全新的7系列如何处理呢?

楼主:
看了一些报道
貌似 Spartan 系列确实要终结了

网友:
好快……至今只用过Spartan 2 ,摸过Spartan 3a,没想到7都出来了

网友:
我还没有碰过呢,现在很想学啊,要参加工作了,不知道学习哪家公司的比较跟市场接轨呀?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以后做芯片就像做PCB,打样100,FPGA看往哪里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有QFP的就好……
别终结了QFP就疯了。

网友:
28nm,难道是在台积电生产?  台积电28nm工艺貌似不成熟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不出(或者几乎不出)QFP封装的器件了
从部分描述来看,1mm-pitch BGA 应该是主要的低成本封装了,更多的可能会推行 0.8mm-pitch 和 0.5mm-pitch BGA
如果像Spartan-6那样的,QFP封装也没有太大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28nm,难道是在台积电生产?  台积电28nm工艺貌似不成熟哦~~

应该是globalfoundry产

网友:
Artix7就是新一代的底成本FPGA..不是GLOBALFOUNDRY..

lm78l05 JimoPanda, 你们真幸福,都由原厂的老外支持,器件外的收获那是相当的大。。

网友:
BGA太他妈可怕了。。。。6层板还好,从8层板开始,价格暴涨。
0.5间距的BGA。。。实力不强的板厂都做不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于1mm-pitch BGA
如果能把过孔尺寸压到0.2mm/0.375mm,线宽线距压到5mil/5mil(或者过孔尺寸0.2mm/0.4mm,线宽线距4mil/4mil)
可以在四层板上跑开FG484(电源不是很复杂的情况下)

就要看看是细线小孔贵,还是高层数贵

0.5mm-pitch的BGA,如果是满阵列确实很难搞,但如果空位比较多,还是很有希望跑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用这个过孔工艺和线工艺,就算不考虑成品率的问题,恐怕没有啥厂家能做。国内大部分厂家都在0.3/0.5还会叫苦不迭的阶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提的这个工艺要求真高啊……一般的厂子恐怕搞不定。

如 ngzhang 兽哥 所述,0.3/0.5的孔,好多厂子的工艺师都要要考虑一下。现在环宽能稳定搞定0.1的貌似不太多,多数要求0.15,也就是至少0.25/0.5的VIA。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工艺不错的一般板厂,我在1.6厚度的双面板上使用了0.3/0.5的孔,生产时,由于过孔造成的报废率在5%~15%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国内的PCB行业没这么杯具吧
例如roasn的逻辑分析仪,过孔尺寸是0.38mm/0.5mm,一样OK啊
0.15mm环宽,我手工钻都不成问题
不过我很少在板厂做板,没什么发言权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0.3mm/0.5mm过孔在我这里本地板厂做过若干次,同样是1.6mm双面板,价格也不贵,从未发生任何电气缺陷(不过不清楚生产过程中废了多少)
按我个人理解,如果过孔不良导致的废品率超过1%就已经是相当不合理的范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一般板厂(>85%)的机加工精度以咱们的眼光看,是很低的。

我指的过孔不通造成的报废指的是生产PCB过程中造成的报废。如果经过飞针测试,那确实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总之,0.3/0.5是大路货的极限,如果按照你的那个孔精度,价格XN。

网友(2010-07-24):
spartan被和谐了

楼主(2011-03-01):
今天7系文档出来了,同时发布的还有ISE13.1、ZYNQ系列FPGA

网友:
一般比较高质量的pcb都是在台湾做的! 至少我们公司的pcb都是从台湾发货过来!

网友:
V4 V6 应该都是过渡产品

网友:
悲剧了,我们的数据采集卡产品上用的是spartan-6的150和150T,还正打算上virtex-6的240T呢

网友:
28nm以前有估计,今年Q4估计才能初步量产,批量出货估计至少Q1/12。。。

S3还活着,S6应该没那么快就Over的。

网友:
7系主要是加入了ARM的支持吧~~
一上来就是A9的双核,应该还是用在高端应用上,比如移动通讯什么的
打算替代之前的powerpc核

网友(2011-07-19):
刚接触xilinx,公司已经使用spantan-3a,我跟着学。发现Artix, Kintex和Virtex,28nm真刀实枪了。

http://www.eeworld.com.cn/FPGA/2011/0329/article_1925.html

网友:
在Spartan-3的时候就听说,3是个过渡产品,到了6咋又有类似的消息出来。。不解。。便宜好用的话,就别给XILINX客气了。。

网友:
SPARTAN6,我们有在用,时序这一块做得好,高低温也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2011-12-25):
哎。我们队里用了4年的spartan3e。有感情了

网友:
我在用spartan6,跑ddr2 800mhz, 那叫个热乎啊,加老大一个散热片手都放不上去,一直想弄个鸡蛋试试看能不能给烤熟了。号称低功耗,算是见识了,感觉xilinx的低端产品就是忽悠人,其实也不便宜。期待着国产壮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在用spartan6,跑ddr2 800mhz, 那叫个热乎啊,加老大一个散热片手都放不上去,一直想弄个鸡蛋试试看能不能给烤熟了。号称低功耗,算是见识了,感觉xilinx的低端产品就是忽悠人,其实也不便宜。期待着国产壮大。

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你的Termination设置的问题而不是器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叫安福利和科汇的专家看了一下,依然如故!另外我们直接进的是1.65GHz得dvi视频信号,做技术还是要虚心一点,不对一个项目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别轻易的“肯定”。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无机酸MM也算FPGA的小专家,单颗上W块 的FPGA板子的PCB她都在论坛开源展示过,而且人家也是好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叫安福利和科汇的专家看了一下,依然如故!另外我们直接进的是1.65ghz得dvi视频信号,做技术还是要虚心一点,不对一个项目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别轻易的“肯定”。
如果您确定这个功耗主要来自DDR2的话(关掉DDR对比功耗),我还是强烈建议您检查您的Termination设置
如果功耗来源不是DDR2,恐怕您之前贴子里面的没有准确描述问题吧?

网友:
S6不是内部具备DDRII硬核么?正确操作应该功耗不会离谱,但作为45nm器件,可能动态功耗会有点高,这要看你怎么用了。要是本来就就有很高的功耗,你只配一个小散热片,那肯定不行。重新进行热设计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s6不是内部具备ddrii硬核么?正确操作应该功耗不会离谱,但作为45nm器件,可能动态功耗会有点高,这要看你怎么用了。要是本来就就有很高的功耗,你只配一个小散热片,那肯定不行。重新进行热设计还是有必要的

DDR主要功耗不在硬核上,MCB跑全速也没多少功耗,关键是IO,Termination设的不合适功耗能翻增加近两倍。

网友:
关于Termination的设置没有错,专家已经告诉我了,关掉内部终端匹配电阻可以降低功耗,结果是没有用,我前面说的话其实只有表达一个意思,spartan6的性能不行,因为同样的功能我用lattice的同价位芯片实现过,没有加散热片,温度是可以接受的,spartan6的性能其实代理商心里是清楚的,7系列出来后spartan6很可能就成了过渡性产品,再次强调一下,我并没有说xilinx不行,我只是感觉spartan6性价比不好,另外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希望国产fpga、能起来。至于那个项目我已经不管它了。

网友:
S6的性价比怎么野比Cyclone强吧,当然了,论价格,lattice的ecp3无敌,可是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