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洗衣机电机驱动芯片吗,用tda1085但太麻烦,周边器件不好配,有没有替代芯片呢要

楼主(2010-06-23):
通用电机速度控制器TDA1085C原理及应用
http://www.ieechina.com/Upload/Tech/940.htm
郑州轻工业学院  郑安平 陈新

摘要:TDA1085C是一种通用的电机调速控制芯片,可组成性能很高的速度闭环控制系统。本文简要介绍了其电气性能、工作原理和典型应用电路。
关键词:TDA1085C, 电机调速, 速度控制

1. 概述

  TDA1085C是美国摩托罗拉(MOTOROLA)公司研制的通用调速控制芯片。该芯片通过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改变电机电压,从而调整电机速度。反馈测速装置检测出的电机速度数字信号可用作闭环控制系统信号。由TDA1085C构成的调速系统具有速度稳定性高,结构简单,外接元件参数调整简便,成本低廉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需要调速的低成本控制系统中。其主要特点为:交流电源直接供电;内含频率电压变换器(F/V),可将电机速度的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片内速度上升率发生器,在电机整个转速范围内可设定两种速度上升率;具有软启动功能;在电源断电、波动,电机过流时,监测电路可提供各种保护。

2. TDA1085C的主要性能

2.1 TDA1085C的引脚功能
  TDA1085C采用PDIP-16和SO-16两种封装型式,后者为表面安装型。共有16只引脚,其内部框图及引脚如图1所示,各引脚功能如下:
  脚1(CSYN):电流同步输入端。
  脚2(VSYN):电压同步输入端。
  脚3(MCL):电机过流限制信号输入端。
  脚4(AS):电机真实速度输入端。
  脚5(SS):电机速度设定输入端。
  脚6(RGC):速度上升率控制端。
  脚7(RGT):速度上升率定时端。
  脚8(GND):电源地。
  脚9(VCC):电源正端。
  脚10(SRBR):内部电压并联调节器限流电阻。
  脚11(F/VPC):接F/V电路泵电容。
  脚12(DSS):数字速度信号输入端。
  脚13(TPO):触发脉冲输出端。
  脚14(SC):接锯齿波形成电容器。
  脚15(SSC):接锯齿波电流设置电阻器。
  脚16(CLS):接闭环稳定网络。
2.2 TDA1085C主要参数
  TDA1085C主要参数如表1所列。

3. TDA1085C工作原理及典型应用

  TDA1085C由电压调节器、速度检测器、上升率发生器、控制放大器、电流限制器、监测电路和触发脉冲发生器等组成。如图1所示。5脚的速度给定电压经上升率发生器与速度检测器输出信号比较,再经控制放大器,最终控制触发脉冲发生器,使其发出相位可调触发脉冲信号,从而构成一速度反馈闭环控制。
3.1 芯片工作原理
    a. 电压调节器
  TDA1085C内含一并联型电压调节器,它能吸收大电流,提供良好的稳压特性。图2所示为TDA1085C的应用电路。交流220V电压经半波整流,通过6.8kΩ和270Ω电阻限流,两个100μF的电容滤波,在9脚产生VCC,VCC同时又是被检测的电源电压。当VCC达到预定值后,多余电流被R10吸收,进入10脚,以实现电压调节。
  b.速度给定
  TDA1085C的5脚为速度给定端。为确保零转速的可靠性,设计时,让5脚在给定0~80mV内,均认为是零转速。
  c. 速度检测
  若用模拟速度传感器,其输出接TDA1085C12脚和4脚,参考地为8脚。若使用数字速度传感器,其输出被送到TDA1085C的12脚。输出到12脚的频率信号经TDA1085C内部的F/V变换电路转换为电压信号。此电压信号通过4脚电容平滑滤波后,反映电机的真实速度。因为4脚的电压实际上代表了真实的速度反馈所对应的电压值。当调整4脚的外接电阻时,也就是调整整个反馈回路的增益,这就改变了电机转速与其给定电压(V5电压)的对应关系。12脚还有监测功能,当12脚电压超过5V时,禁止输出触发脉冲,芯片复位。
  d. 速度上升率设定
  为使电机在速度快速上升时不过载。芯片提供了上升率限制电路。芯片提供快速上升的典型持续时间为5秒。速度上升率由TDA1085C的6脚进行控制。由5脚设定速度后,速度上升率发生器对7脚外接电容C7充电,直到V4(反映真实速度)等于V5。通过控制6脚外接电容可改变充电速度,从而控制速度上升率。
  当V4<V5时,芯片内部对C7的充电电流为恒流1.2mA,为高速度上升率。
  当V6≤V4≤2V6时,芯片内部对C7充电电流减至5μA,此时为低速度上升率;当V6=0,即6脚接低电平时,在速度上升过程中只有高速度上升率。
  e. 控制放大器
  控制放大器将真实速度信号V4与设定速度信号V5差值放大。V5通过速度上升率发生器加到控制放大器的输入端。16脚为放大器输出端,直接控制触发脉冲发生器。为确保在任何工作条件下的稳定性和最快的瞬态响应,16脚必须外接阻容网络,其参数值应依实际调试情况确定。
  f. 触发脉冲发生器
  在交流电的每半周期,触发脉冲发生器将控制放大器输出的直流电平,转换成相应比例的触发信号。13脚为触发脉冲输出,最大输出能力为200mA。若由于干扰使双向可控硅未能触发,可再次提供触发脉冲。R15和C14决定锯齿波信号的斜率。触发脉冲宽度和重复周期与锯齿波斜率成反比。
  g. 负载电流限制电路
  为保证电机和双向可控硅的安全,必须限制双向可控硅通过的电流。电机电流在分压电阻R上产生交变电压,负半波传送到3脚,3脚电压被R3、R4预偏置在正极性。当电机电流增加时,3脚的负半波也增大。只要3脚相对8脚的电压稍一变负,就有电流流入3脚。该电流被放大后,使7脚电容放电,导致触发脉冲导通角减少,使负载电流下降,直到最终平衡。
3.2 TDA1085C在洗衣机电机调速中应用
  滚筒洗衣机内筒由电机经皮带轮减速后带动,内筒调速范围一般在50~1000rpm,传动比为15,电机的最大转速可达15000rpm,调速范围比较宽,而且要求无级调速和带载能力大。滚筒洗衣机电机为串激电机,其内部带有交流测速发电机,调速电路可采用TDA1085C芯片构成闭环控制,实现了洗衣机电机的无级调速和速度的稳定。TDA1085C应用于洗衣机电机控制的基本电路如图2所示。

4. 使用中的几个问题

  在图2所示的TDA1085C应用电路中,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选择:
  (1) R14、R9、R10等电阻在选择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TDA1085C的10脚吸收电流极限为35mA。在VCC消耗最大时(有脉冲输出),10脚电流为1mA;在VCC消耗最小时(无脉冲输出),10脚电压为3V。且在整个交流调压范围内,10脚的动态范围都不应该超出。
  由于VCC电压在低于14.6V时,TDA1085C复位并禁止输出。若要求在调速系统的交流供电电源波动范围较大时(如±15%)芯片也能正常工作,可考滤使用稳压直流电源直接对VCC供电。
  (2) C11应选择优质电容(如CBB类电容),此参数影响F/V变换,即影响反馈参数,也影响电机转速。
  (3) 电阻R1为电压同步限流电阻,通常取820kΩ,但为了准确地检测交流电的过零点,R1可取330kΩ。
  (4) 可控硅两端并接100nF电容与100Ω电阻串联吸收电路,以防止可控硅因dV/dt过大而损坏。
  (5) 可控硅的过流限制在10A以下时,R3取值在2kΩ以内;若过流限制不用,3脚接5V电源。
  (6) 在制作印制板时,转速传感器的地线必直接接在8脚上,该地线仅作为传感器的地线,不得与其他电线合用,否则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噪声。
  (7) 为保证电机在低速时的稳定性,测速电机至少要8极,最好采用16极测速电机。以防止测速信号过大引起芯片复位,同时又兼顾最大的信噪比,在电机转速最大时,12脚的输入电压峰-峰值可设计为1V。
  (8) 单片机与调速控制电路的接口
  当使用单片机系统来控制由TDA1085C组成的调速控制电路时,由于二者供电电源不同,需要进行电平转换。目前多数单片机都具有脉宽调制(PWM)输出口,单片机的PWM输出端经光电隔离、电平转换和滤波后,可直接与TDA1085C的5脚电压给定端相连。要调整给定速度,只需改变PWM的占空比即可。实际接口电路如图3所示。

5. 结束语

  由TDA1085C组成的调速电路具有成本低、可靠性高等特点。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无级调速的滚筒洗衣机中,本文可对设计人员和维修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 Motorola Inc.Analog/interface ICs Device Data Vol.1

楼主:
急死人了啊,这个芯片不好用

有没有替代的芯片呢  大家帮忙看看啊  用于洗衣机

楼主:
论坛里有两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3591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洗衣机&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582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洗衣机&bbs_id=9999

不知道用啥驱动芯片??

网友:
TDA1085C这个芯片怎么不好用呢?我的洗衣机也是TDA1085C和btb24-600b控制,淘宝都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