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路径"的写法

楼主(2010-06-23):
编写程序过程中经常有我们自己建立的文件夹存放特定的文件,这样的话用默认的编译路径肯定通不过,所以就需要在包含文件中写清楚头文件的路径,请各位高手能总结一下在AVR各个编译器中多层路径的语法格式。

网友:
晕,LZ老弄这类问题,有嘛意义?

网友A:
如果不在工程文件夹下,就用绝对路径""双引号。
例如:#include "d:\myinclude\xxx.h"

如果在工程文件夹下,把工程路径省略,只要下级路径,也用""双引号。
#include "\myinclude\xxx.h"

网友:
自己设置下编译器的路径不就好了

网友B:
建议include不包含任何路径。
路径在编译器头文件目录设置。

网友(2013-04-19):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在工程文件夹下,就用绝对路径""双引号。
例如:#include "d:\myinclude\xxx.h"

这两天遇到这个INCLUDE 路径的问题, 试过 绝对路径 可以右键 open ,

但设置里面有设置工程路径(按照野火的教程设置),使用 相对路径 时,右键 不能 open。

请问这是设置的问题? 在设置里面C/C++ 选项卡下面的 include path里面指定路径,确实指定到了包含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include不包含任何路径。
路径在编译器头文件目录设置。

我也这样觉得,不然不小心源码位置变了又得重新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