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inout类型仿真结果全是XXX问题

楼主(2010-06-23):
刚接触FPGA,学习inout类型,写了存储器小程序仿真,可是全是XXX,请大家赐教...
储存器代码如下:
module myRAM(IN,OUT,EN,DATA,ADDR);
  input IN,OUT,EN;
  input [7:0] ADDR;
  inout [7:0] DATA;
  reg [7:0] DATABUF;
  reg [7:0] MEM[255:0];
  wire [7:0] DATA;

  assign DATA = DATABUF;
  always @(posedge IN or posedge OUT)
  begin
    if(!EN)
      DATABUF = 8'bzzzzzzzz;
    else
      if((IN==1)&&(OUT==0))
        MEM[ADDR] = DATA;
      else
        if((IN==0)&&(OUT==1))
          DATABUF = MEM[ADDR];
        else
          DATABUF = 8'bzzzzzzzz;
  end
endmodule
测试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myRAM.v"
module myRAM_TB;
  reg in_ctr,out_ctr,en_ctr;
  reg [7:0] addr_bus,data_buf;
  wire [7:0] data_bus;
  integer i;

  myRAM mytest(.IN(in_ctr),.OUT(out_ctr),.EN(en_ctr),.DATA(data_bus),.ADDR(addr_bus));
  assign data_bus = data_buf;

  initial
  begin
    en_ctr = 0;
    #50 en_ctr = 1;
    out_ctr = 0;
    for(i=0;i<256;i=i+1)
    begin
      #10 in_ctr = 0;
      addr_bus = i;
      data_buf = i;
      #10 in_ctr = 1;
    end

    i = 0;
    in_ctr = 0;
    while(1)
    begin
      #10 out_ctr = 0;
      addr_bus = i;
      #10 out_ctr = 1;
      i = i + 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顶啊,走过路过的朋友,看看怎么回事啊?坛子里类似的问题都没个结果,希望能顶出个结果来!

网友:
三态信号要声明成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ngzhang 兽哥,我修改了下程序,输入正常了,输出还是不对...低电平是X,高电平是1,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module myRAM(IN,OUT,EN,DATA,ADDR);
  input IN,OUT,EN;
  input [7:0] ADDR;
  inout [7:0] DATA;
  reg [7:0] DATABUF;
  reg [7:0] MEM[255:0];
  tri1 [7:0] DATA;

  assign DATA = ((OUT==1)&&(IN==0))?DATABUF:8'bzzzzzzzz;

  always @(posedge EN)
  begin
    if((IN==1)&&(OUT==0))
      MEM[ADDR] = DATA;
    else
      if((OUT==1)&&(IN==0))
        DATABUF = MEM[ADDR];
      else
        DATABUF = 8'b0;
  end
endmodule

网友:
好像还有信号驱动强度的问题,搜索一下。具体的我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主要是没这方面的例程,现在完全是照着书本,加上自己的想象乱搞modelsim...,等几天买个板子回来看看有例程没,搞定的话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2012-06-27):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我的是0 是对  1全是x

网友:
inout在写TB时会自动生成wire线,必须手工指定三态或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