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31的密码验证问题

楼主(2010-06-23):
今天终于把rc531的读卡器调通了。但是我发现有的卡能够读写块数据,有的卡却不能读写块数据。不过卡的UID都能读取,我用串口调试发现问题是出在密码的验证上,密码的输入都能通过。
char Authentication(uint8_t  *UID,uint8_t block,uint8_t mode)
{
    char i;
    char temp,temp1;
    uint8_t  SndData[16];

    temp1=ReadIO(RegControl);
    temp1=temp1 & 0xf7;
    WriteIO(RegControl,temp1);

    WriteIO(RegChannelRedundancy,0x0f);                        //开启CRC,奇偶校验校验

    if (mode==1)                                            //AUTHENT1
        SndData[0]=PICC_AUTHENT1B;
    else
        SndData[0]=PICC_AUTHENT1A;
    SndData[1]=block;
    for (i=0;i<4;i++)
        SndData[2+i]=UID;

    temp=Command_Send(SndData,6,PCD_AUTHENT1);
    if(temp!=0)
        return 1;
    temp=Command_Send(SndData,0,PCD_AUTHENT2);                //AUTHENT2
    if(temp!=0)
        return 2;

    temp1=ReadIO(RegControl);
    temp1=temp1 & 0x08;                        //Crypto1on=1,验证通过
    if (temp1==0x08)
        return 0;
    else
        return 3;
}
正常这个函数返回应该是0,出问题的时候返回时2。也就是说:
temp=Command_Send(SndData,0,PCD_AUTHENT2);                //AUTHENT2
这里命令没有成功。

我的Command_Send函数原型是:
uint8_t Command_Send(uint8_t *Send_Buf, uint8_t Length, uint8_t comm_set)
{
    uint8_t  status;
    uint32_t  time;
    uint32_t  i;
    uint32_t k;

    //清空FIFO缓冲区
    Clear_FIFO();

    //写命令参数
    Write_FIFO(Send_Buf, Length);

    //设置延时时间
    time = 0xff;

    //向command寄存器写控制命令码
    WriteIO(RegCommand, comm_set);

    //检测命令是否被执行
    for(i = 0; i < time; i++)
    {
        status = ReadIO(RegCommand);    //读取Command_Reg寄存器
        if(status == 0) return 0;        //成功                  //判断Command_Reg寄存器是否已为0

        for(k = 0; k < 1250; k++);        //延时
    }
    return 1; //失败
}
不知道这里命令没有写入成功是跟什么有关,为什么有的卡能够成功,有的又不成功。希望有人能解答我的疑惑。

网友(2010-09-19):
回复 楼主:
将如下三句屏蔽(即删除)就会好了
    temp1=ReadIO(RegControl);
    temp1=temp1 & 0xf7;
    WriteIO(RegControl,temp1);

网友:
将如下三句屏蔽(即删除)就会好了
    temp1=ReadIO(RegControl);
    temp1=temp1 & 0xf7;
    WriteIO(RegControl,tem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