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无法与PC机通讯,急!

楼主(2010-06-23):
TC35I上电后,SYNC信号闪一下,灭一段时间,周期性的,说明已找到网络。但我接PC机串口时,输指令却无反应。
不知啥原因,恳请指点一下问题可能在哪里,谢谢

网友(2010-11-03):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楼主,你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吗?能不告诉我一下 啊!非常感谢!!!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有对SIM卡挑剔吗?有资料说动感地带2.0卡不行?

网友:
输入AT不行吗?如果还是不行看接口,看看接口有没弄错。。TC35I的串口和单片机通讯的时候是RX-RX TX-TX这样接的,PC也应该差不多

网友:
TC35I的串口和单片机通讯的时候是RX-RX TX-TX,gsm与pc机之间RX-TX TX-RX,应该这样接,注意干扰信号!

网友(2010-12-10):
我的可以用   注意用串口精灵调试时候属于AT指令之后要回车换行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TC35不能和单片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