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谁用过西门子的FM350-1计数模块? 该如何获取计数值?

楼主(2010-06-23):
各位好,谁用过西门子的FM350-1计数模块? 该如何获取计数值?

楼主:
终于知道了如何安装FM350-1.

    1。找到西门子原版安装光盘
    2。进入控制面板,在语言设置中将所有“中文”,更改为“英文(美国)”
    3。重新启动机器
    4。插入西门子原版安装光盘到光驱
    5。运行“SETUP.EXE”,将FM350-1前面的勾打上。
    6.安装完成后,在目录 \Siemens\Step7\S7LIBS\
      下新增加了一个文件夹“fmx50lib”,就是新增加的FM350读数模块的库。

楼主:
FM350-1概述
    单通道智能计数模板, 可连接5V增量编码器、24V增量编码器、带方向信号
的脉冲传感器, 5V信号最大500Hz, 24V 信号最大200Hz, 具有软件门和硬件门
控制计数和测量,带比较值输出。FM350-1可以在IM153-1、IM153-2、S7-300系统
中使用。

   首先安装FM350-1软件, 在SIMATIC Manager中打开库FMx50LIB。复制所有的
块进入自己的项目。仅仅6ES7 350-1AH03-0AE0具有测量功能。

网友: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