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准备画板

楼主(2010-06-23):
咬咬牙,决定画板! 原来没用过FPGA, 对画板一直有点怕, 但还是要画啊, 不能总在实验板上调东西啊.
希望有经验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多多指点
初步规划
FPGA EP2C8Q208
MCU STM32
FPGA 外挂8MBYTE SDRAM
FPGA和MCU各外挂4-8MBYTE NORFLASH
FPGA外挂一片7123做VGA接口
FPGA配置可以由EPCS芯片配置也可以通过跳线由MCU进行配置
STM32这边主要是连接应用系统所需的电路, 包括IO处理, 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等

目前有点吃不准FPGA这边(包括SDRAM, 一片NORFLASH, EPCS4及7123)的电源电流要多大,用800MA的1117够不够用,

网友:
看看芯片手册吧  好像是几十mA  要是拿不准  就FPGA 和这几个分开供电怎么样呢  用2片1117 一个供FPGA+MCU 一个供外设

网友:
FPGA用1117足够了

网友:
1117的话电源输入电压不要太大  故压降才会小 可以使用  否则要用AMS 1085   LT1085之类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在此向各位表示衷心地感谢
再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想SDRAM跑的速度快些,除掉选择合适的芯片外,是不是布线时要考虑等长走线

网友:
好像我都做好了哦,不过现在问题是EPM570没有办法下载程序,所以还在找原因啊!STM32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呵呵!

网友:
对了,这样的情况最好是多加一个1173.3这个东西也不是很贵!几毛钱一个!最好还是分开供电!

网友:
用1117?我估计会挂掉,FPGA跑起来的功耗算了吗

网友:
io的3.3v还是用1085吧,1117光供一块fpga就很烫了,何况还有加外围电路

网友:
5V输入的话用LM1086CS-3.3 电流较大且封装也较大,在PCB上做散热即可,不会太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