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画四层板,请大家指点一下,看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其实还不知道四层板是不是这样画的。

楼主(2010-06-23):
第一画四层板,请大家指点一下,看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其实还不知道四层板是不是这样画的。。。
另请教图中白色的东西怎么去掉的???还有怎么整个框都是内电层的。。不解啊

文件包括99和AD6.9的文件,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那一大片白不知道怎么办,第一次见

内电层的轮廓问题好解决,选定板子轮廓(例如 Keepout Layer 上的轮廓线)
然后按 D S D 就好了(在AD9环境下)

另外,铺铜设置可能不是十分合理
部分丝印压到了焊盘上

内电层有些地方搞得太细了

网友:
去掉红圈的勾,就不显示白色:

网友:
内电层用 正片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可以,看过有人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掉红圈的勾,就不显示白色:

果然如此,这个白色的解决了

回复 网友C:
那一大片白不知道怎么办,第一次见
内电层的轮廓问题好解决,选定板子轮廓(例如 keepout layer 上的轮廓线)
然后按 d s d 就好了(在ad9环境下)
另外,铺铜设置可能不是十分合理
部分丝印压到了焊盘上
内电层有些地方搞得太细了

DSD会弹出下面的警告,还是不知如何解决

另外铺铜设置应该怎么改呢?内电层搞得太细是指有些地方很狭窄吗?是因为中间两个电源刚好分割了,请教同一个网络比如我图中的3.3V可以分割成两块吗?还是同一网络只能连着一大片的?所以有些我搞细了。。

另问,这板子拿出去做,会里面会短路么?分割设置正确吗?因为之前没画过四层板,所以学了几天来画着试试的。

网友:
你选了板子轮廓线吗?怎么选中这些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切换到Keepout Layer
然后按 E S Y D S D
警告点yes就行了

建议内层不要做得太细,而且不要太靠近板边(至少1mm距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先切换到keepout layer
然后按 e s y d s d
警告点yes就行了
建议内层不要做得太细,而且不要太靠近板边(至少1mm距离吧)

搞掂~~谢谢无机酸~~,嗯,内层再修改一下!

网友:
内电层不管是正片或负片,不管是PROTEL还是PADS,都可以使用。

网友:
LZ进步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先切换到keepout layer
然后按 e s y d s d
警告点yes就行了
建议内层不要做得太细,而且不要太靠近板边(至少1mm距离吧)

为什么我重新选定板框之后,里面的地和电源两层都失效了?不能连接到对应的地和电源了,并且去掉后再分割也不行了,如何解决?

楼主:
另请教,四层板拼板如何拼?和二层板一样吗?会不会把内电层搞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先切换到keepout layer
然后按 e s y d s d
警告点yes就行了
建议内层不要做得太细,而且不要太靠近板边(至少1mm距离吧)
为什么我重新选定板框之后,里面的地和电源两层都失效了?不能连接到对应的地和电源了,并且去掉后再分割也不行了,如何解决?

解决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先切换到keepout layer
然后按 e s y d s d
警告点yes就行了
建议内层不要做得太细,而且不要太靠近板边(至少1mm距离吧)
为什么我重新选定板框之后,里面的地和电源两层都失效了?不能连接到对应的地和电源了,并且去掉后再分割也不行了,如何解决?
-----------------------------------------------......

没解决呢。。。请教四层板如何拼板啊?

网友:
何谓重新选定板框?

网友(2010-11-09):
楼主解决没了就共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2012-02-21):
只画过两层板的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