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UC3A惊人BUG】AVR32-UC3A0512之USART0测试(EVK1100实验板)-硬件无BUFFER接收

楼主(2010-06-23):
【AT32UC3A惊人BUG】AVR32-UC3A0512之USART0测试(EVK1100实验板)-硬件无BUFFER接收字符串
   这几天进行USART0测试(EVK1100实验板)-运行AVR32 Studio自带的Usart Example例程,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修改程序为和串口助手实现双向USART0发送字符串通讯,结果显示AVR32-UC3A0512可以连续发送字符串出去但只能接收到一个字符,无法接收完整的字符串。
  按照芯片PDF手册其中接收用到的RHR寄存器也是表示接收最后一个字符。
  AVR32驱动库SOFTWARE_FRAMEWORK里面的UART函数usart.c 和usart.h 里面也没有字符串接收这个函数
  难道AVR32的串口没有FIFO buffer? 经过读其硬件AT32UC3A.pdf手册部分,发现根本就无BUFFER接收发送过来的字符串,只能接收到最后的一个字符,严重打击工程师对AVR32的研究热情,也许是芯片设计上的败笔或者有其他的办法!
  相比之下,8位的AVR单片机的UDR寄存器就可以完全接收到一串数据,,这样通讯和使用起来才方便!
  不知道  Gorgon Meducer 是怎么样解决字符串接收问题的?

网友:
我对lz无语了
没看见有接收完成中断呀

网友:
8位AVR有FIFO?!

网友:
就算不用中断,轮询CSR的RXRDY位为1时读RHR,也不至于无法接收字符串呀,这是搞单片机的基本常识了吧。
况且还有PDCA,一次收个64KB字符串都不成问题吧……

楼主:
非常高兴听到否定我的观点!

  我的意思是AVR32轮询CSR的RXRDY位为1时读RHR,每次(中断接收完成RXRDY位为1时)只能收到一个字符,而不是一串字符,这样很不方便!

  由于串口无接收buffer(保存接收到的数据),调用PDCA来处理也是很不方便的,有没有可以一次性收串口寄存器中多个字符串的方法?这样也方便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奇怪了,大部分单片机的USART都没有FIFO,你原来用的什么MCU啊?

网友:
哈哈哈哈,又见牛人,学习了!

网友:
就算没有FIFO,也不能说是BUG呀

网友:
以下是我写的RT-Thread for AVR32串口设备驱动片段,轮询读指定长度(size)的内容到指定缓冲区(buffer)中,你参考一下。

/* polling mode */
while ((rt_uint32_t)ptr - (rt_uint32_t)buffer < size)
{
    while (usart_test_hit(uart->uart_device))
    {
        *ptr = uart->uart_device->rhr & 0xff;
        ptr ++;
    }
}

完整文件可直接到代码库中看:http://code.google.com/p/rt-thread/source/browse/trunk/libcpu/avr32/uc3/serial.c
另外,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试用一下RT-Thread AVR32 port,应该比FreeRTOS更容易上手。

网友:
标题牛,所以近来看看

网友:
自己写一个很难么?

网友:
【楼主位】 21_MCUEL
    我眼里只有Stream,没有字符串……流处理我习惯用“单字节+状态机”,所以
我不会遇到你说的问题。站在你的角度,什么是字符串,这个要依靠状态机的逻辑
来确定。

网友:
请问楼主你以前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怎样做到一次收到一个字符串的?
你不会以为这个跟在PC上用VB或者Delphi之类的接收串口数据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你自己的程序,进一次中断程序就能收光所有数据?那真是NB了.......

网友:
这个BUG确实很惊人~~

楼主:
找到答案了。
总结:
  1.采用轮询的方法/* polling mode */ (RXRDY位为1)时接收的方法测试几天都实现不了,只能正确收到一个字符,接收2个以上字符就死机了!估计出现部分后面数据覆盖前一个数据问题。
  2.最后在Gorgon Meducer 傻孩子发表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79031&bbs_page_no=5&bbs_id=1030
  用中断触发,进入中断处理程序接收数据的方法经过试验,所有数据都可以保存到自定义数组里面了!
  3.对AVR32认识有待提高!现在也不能修改标题了,惊人BUG说法欠妥,特致歉!

  故完美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