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烧坏了

楼主(2010-06-23):
我DIY ulink2用烧录器烧HEX文件到2148,结果完成后将2148焊到ULINK2板上再也和JLINK连不上了(如下图),焊到其它的开发板上也连不上,不知是不是片上引导程序上坏了。请问高手该如何弄好它。(用的就是本站一个网友的PCB和HEX文件)

网友:
你程序里面把端口配置错了,JTAG锁死了,用串口擦除吧

网友:
楼主ulink2的板子还有没有多的,卖我一个,或者拿2148换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ulink2的板子有几块多的,就是我的ULINK2板子没做好,也不知有没问题,如果要可联系(xzb_x@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了,今晚我试下。

网友:
只有用串口下载了,我曾经也这样干过,JTAG数据口配置为IO了

楼主:
【5楼】springhsq
不知你的固件能否在有MDK4.0以上用,如果有能否发给我呢,我在网上找了几个如果一个个试就大麻烦,先谢谢。

另外【2楼】wx2k 我星期六把板子寄给你。

网友(2010-07-27):
一楼五楼 说的对着呢 我今天 刚擦除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