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模块与电脑的简易通讯求助~!!!

楼主(2010-06-23):
TC35模块与电脑的简易通讯求助~!!!

路过的大侠们麻烦帮一下忙看看下面的电路原理图;

模块是朋友给我帮他调的,
我先搭建了个简单的电脑调试端,如原理图所示;

问题如下:
不插入SIM,与电脑通讯正常,发送AT等常规命令,都正确返回OK等正确的结果;

插入SIM卡后,查询SIM是否注册成功,查询网络状态均为Error,意思是插入卡后根本无法正常登陆网络,而且大约点火启动后30秒系统就会停止工作,向串口发送乱码,此时必须从新点火,如此反复。

路过的大
TC35连接图 (原文件名:简单TC35与电脑通讯接线.JPG) 侠们麻烦帮一下忙,分析一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
老_毛病了,电源不过关,瞬间电压跌落超过0.4V了

楼主:
有道理,我还以为瞬间电压不能低于3.3V就可以了,原来是瞬间电压落差不允许超过0.4V,我特意拿表量过,果然如大侠所说。

楼主:
苹果猫大侠,问一下,SIM卡的外围电路应该怎么接才合适?

引脚接一些电容电阻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呢、。?不接可否,呵呵。、以上电路接的是参考别人的原理图精简得之。

网友:
都是抗干扰的,电阻上拉下拉,电容将GSM的RF感应信号旁路掉。如果没有这些,也许能工作,但是不稳定。每种模块都有自己厂方的推荐电路,按照这个电路,引线尽量短,引线间布地线隔离,一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