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个图:怎么消除电机启动和停止时报警灯误亮

楼主(2010-06-23):
一个按钮控制微型电机启动和停止,想达到效果:启动时,绿灯亮,当电池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红色报警灯亮,提示更换电池。
报警部分的电路如下:

实际的电路测试结果:
启动时,绿灯亮。但是红灯也会误亮一下,停止时,红灯又会误亮一下。(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时,红色报警灯正常亮启报警)
试着把C2电容换大了些,结果:停止时红灯不再亮了,但启动时报警灯仍然会误亮一下。

请问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消除启 和停时的报警误亮。

网友:
在三极管的基极下拉个1K的电阻试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试下

网友:
启动时电机电流大,电池有内阻要消耗一部分压降,这是难免的。

              最好在电池上并联超级电容5F左右,
              或者加个延迟  跳过启动这部分时间。

              你在电容电阻匹配上改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楼主:
谢谢3楼的建议!
在电池上并联超级电容,电容是不是很大? 便携设备可能没有空间放。

有个小疑问:我用稳压电源测试时,也有误报的情况,稳压电源也会由于启和停时电流大造成压降吗?

您说的加延迟,是怎么做,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
R6并电容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行不?
     在电机回路里串 10欧姆电阻。电机正常工作时假设25mA,电阻上有0.25V压降输出到比较器。还要加个电机运转的时候才检测功能,用个三极管可解决。
     电机启动和停止时,电流大大于25ma。解决启动问题。
     当电池容量小时,压降小于0.25V,输出报警。报警灯还要加个锁存功能,一直亮灯。

网友:
加个磁滞作用(史密特触發):U2A之2丶5腳並聠电阻,甚至5腳到ZD再加串入电阻。
当然R6/R8比值要恰当。

网友:
开机时,C2 相当于短路, U2A_4=0V,  U2A_5=3.7V, 红灯肯定闪, 直到C2冲满电为止才不闪, 不如把C2移走,并到R6两端,
这样开机时, U2A_4=5V,  U2A_5=3.7V, 红灯肯定不可能闪, 不过关机不知道又会如何
如果成本不太计较,用个8脚的单片机, 加二个电阻分压测电平高低, 全部搞定, 体积比LM339小.

楼主:
谢谢合位,楼上分析的很有理,您说的8脚的单片机,有没有推荐的,我从来没过这种少引脚的片子。

网友:
PIC16f629, PIC16f202 ------- 我只熟悉PIC系列的单片机, 就推荐这两款, 8脚单片机一般都含内部晶振, 接上电就能工作,好像还可以工作在3V, 用一个单片机处理, 线路简单多了

楼主(2011-04-22):
这个是以前发的咨询帖子,今天翻出来,看了下,感觉7楼yeutay兄说的方法似乎应该也挺管用,我想问下yeutay兄, 除了U2A之2丶5腳並聠电阻,5腳到ZD再加串入电阻外,其它还要什么, R6/R8比值怎么算?能不能详细指导下?谢谢

楼主:
希望yeutay能看到。

网友:
在上管(Q)的EB间接个1微法以上的电容,同时R9值在47K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上管(q)的eb间接个1微法以上的电容,同时r9值在47k以上。

谢谢你
我试了下:EB间接(1,2引脚间)4.7uf,r9=60k;结果开机误闪没有了,关机误闪还存在。
后换成10uf,关机仍存在,亮度小了点。
直接换成33uf的,开关机都没有误闪了。

那么这样接33uf左右的电容在里面,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

网友:
既然红灯和绿灯任意时刻只有一个亮,为何后面还要加一个339呢?
直接用前级的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亮一个,低电平亮另外一个就可以了。这样再来解决误闪的问题可能会更直接一点

网友:
给红灯加入RC延时环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然红灯和绿灯任意时刻只有一个亮,为何后面还要加一个339呢?
直接用前级的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亮一个,低电平亮另外一个就可以了。这样再来解决误闪的问题可能会更直接一点

你说的也挺对的!谢谢
那在R9 R10下面的线上接绿色led就可以了吧?
红色的线路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既然红灯和绿灯任意时刻只有一个亮,为何后面还要加一个339呢?
直接用前级的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亮一个,低电平亮另外一个就可以了。这样再来解决误闪的问题可能会更直接一点
你说的也挺对的!谢谢
那在r9 r10下面的线上接绿色led就可以了吧?
红色的线路不变。

R10上并联led(含限流电阻)。注意R9,R10的阻值匹配,否则绿灯可能熄不彻底。虽然不影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