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2010-06-23):
最近作一个称重表头,压力传感器的供电电源准备用电压基准再扩流对其供电,设计了一个电路,请各位指点一下是否可行。10V是传感器桥的供电,-10V是放大器的供电电源。

网友:
从惠斯特桥过来的信号接哪儿?其实但电源也可行的。电桥运放一个7805搞定。

网友:
12V 10V压差太小  三极管驱动不足

网友:
成本太高了  不是最佳方案  可以用自带运放的ADC

楼主:
这个电路也实验了一段时间,可是REF102和三极管有时会坏掉,因为这个称重的精度要求很高,所以供电就想到了用电压基准,但是电流又不足,所以就用了三极管来扩流,用了一段时间,出了问题,所以想在这向大家讨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一部分只是供电部分,传感器信号不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成本是高了一些,只是要求的精度很高,所以就想到了这个传感器供电方案。用的是24位的AD。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否把12V改成15V会好一些?

楼主:
大家怎么不来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否把12v改成15v会好一些?
对,用三极管扩流电压12V最好改成15V。

网友(2010-08-28):
adi,ti都有专门桥式的adc,adc的ref就是桥的正负电压,  不用精密的基准

网友E(2011-04-04):
用HX711应该也是个方案吧?
放大和AD转换在一个片子里。

网友:
用差分adc就不用电流源了吧?

网友(2012-04-13):
你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桥源直接做参考不就行了吗?

网友:
LZ要做多少精度的电子秤呢  最近我也在做  可以多交流交流   QQ:532679769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HX711应该也是个方案吧?
放大和AD转换在一个片子里。

兄弟用HX711做过多少精度的   片内128的增益还是不够 因为传感器过来的电压太小  要做高精度个人感觉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