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中几个零件作用

楼主(2010-06-23):
小弟刚接触开关电源,请教各大虾些问题。
下图的 R4、R39、C10、VD7;R8、R40、C11、VD8 各起什么作用?
谢谢指教。

他激式 (原文件名:TL494 他激式.gif)

楼主:
我使用的是个200W的开关电源。
R4、R39、R8、R40是启动电阻。但为什么开路了,仍然可以启动呢?
另外,这几个电阻有一个开路了,短路保护后,断开电源要好几分钟才会恢复。
且只要是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无论满载连续工作多少个小时都是正常的。
真是不解?

网友:
图很不清楚

楼主:
前天上传的图不清晰,现已更新。还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